AD16软件里面怎样修改PCB的元件值字体大小?

楼主(2024-12-01):
不想在PCB板子上一个一个修改元件数值字体的大小,想在设置里面修改。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AD10里面
按shift+f,鼠标点一个数值,点确定,就全选了,包括编号,当然也可以设置条件只选择数值,之后在右边的属性栏里面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0里面
按shift+f,鼠标点一个数值,点确定,就全选了,包括编号,当然也可以设置条件只选择数值,之后在 ...

这个每次画板要这样操作的,要新画板都是这种大小字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每次画板要这样操作的,要新画板都是这种大小字体

我也比较烦这个,不知道怎样改默认的。
从原理图加载后先全部搞一下也不怎么费事吧,就这样吧。我之前用PROTEL99SE的,那个操作不一样,也是慢慢研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每次画板要这样操作的,要新画板都是这种大小字体

刚研究了一些,在系统参数设定里面是可以设定的好像,你试试行不行

网友B:
我记得查找到相似对象之后可以批量修改,选中之后就能改,具体的可以看https://blog.csdn.net/FLYMCUCN/article/details/134499575,我也是在这里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研究了一些,在系统参数设定里面是可以设定的好像,你试试行不行

具体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