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和非自锁开关在单片机程序中用法?

楼主:
51单片机控制灯亮灭:用一个非自锁开关控制2个灯亮灭,当做总开关K总,再分别用2个自锁按键开关K1,K2控制这2个灯LED1,LED2亮灭。这种组合开关的用法程序怎么写呢?

K总合上,K1,K2才起作用。K总断开,K1,K2不起作用。K总合上时,2个灯都亮,然后K1,K2可以分别控制亮灭。K总断开后,K1,K2延时10秒灭。

网友A(2024-12-01):
引用 网友B:
K总开关触发后,2个灯就亮了,然后再用分开关K1,,K2按键控制亮灭,然后不管灯亮灭,只要关断K总,2个灯 ...

你一开始这么说就不用改那么多次
#include <REG52.h>

// 定义类型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0 到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0 到 65535

// 延时函数,产生约 50 毫秒的延时
void Delay5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 定义循环变量

    i = 90;  // 外层循环次数
    j = 163; // 内层循环次数
    do
    {
        while (--j); // 内层循环
    }
    while (--i); // 外层循环
}

// 定义按键和 LED 引脚
sbit Kzong = P3^1; // 总按键连接到 P3.1
sbit K1 = P3^2;    // 按键 1 连接到 P3.2
sbit K2 = P3^3;    // 按键 2 连接到 P3.3
sbit LED1 = P2^0;  // LED1 连接到 P2.0
sbit LED2 = P2^1;  // LED2 连接到 P2.1

u8 Off_Delay = 0;  // 关灯延时计数器,初始化为 0

void main()
{
    while(1) // 主循环
    {
        if(Kzong == 0) // 如果总按键被按下
        {
            if(Off_Delay == 0) // 如果延时计数器为 0
            {
                LED1 = 0; // 开启 LED1
                LED2 = 0; // 开启 LED2
            }
            if(K1 == 0) // 如果按键 1 被按下
            {
                Delay50ms(); // 延时 50ms
                if(K1 == 0) // 确认按键 1 仍被按下
                {
                    LED1 = !LED1; // 切换 LED1 状态
                    while(K1 == 0); // 等待按键 1 释放
                }
            }
            if(K2 == 0) // 如果按键 2 被按下
            {
                Delay50ms(); // 延时 50ms
                if(K2 == 0) // 确认按键 2 仍被按下
                {
                    LED2 = !LED2; // 切换 LED2 状态
                    while(K2 == 0); // 等待按键 2 释放
                }
            }
            Off_Delay = 200; // 设置关灯延时计数器为 200
        }
        else // 如果总按键没有被按下
        {
            if(Off_Delay != 0) // 如果延时计数器不为 0
            {
                Delay50ms(); // 延时 50ms
                Off_Delay = Off_Delay - 1; // 递减延时计数器
                if(Off_Delay == 0) // 如果计数器减到 0
                {
                    LED1 = 1; // 熄灭 LED1
                    LED2 = 1; // 熄灭 LED2
                }
            }
        }
    }
}

网友C:
delay 函数你应该自己会写吧?

bit  Off_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if(Kzong == 0)
          {
                LED1 = K1;
                LED2 = K2;
                Off_Delay = 1;
          }
          else
         {
                 if(Off_Delay == 1)
                 {
                        Off_Delay  = 0;
                        delay_Sec(10);
                        LED1  = 1;
                        LED2  = 1;
                 }
         }
     }
}

网友A:
稍修一下
重开不用等10秒
u8  Off_Delay = 0;
void  main()
{
        while(1)
        {
                if(Kzong == 0)
                {
                        LED1 = K1;
                        LED2 = K2;
                        Off_Delay = 200;
                }
                else
                {
                        if(Off_Delay)
                        {
                                if(--Off_Delay==0)
                                {
                                        LED1  = 1;
                                        LED2  = 1;
                                }
                                delay_ms(50);
                        }
                }
        }
}

网友D:
开关画的不太对吧,K1K2好像表示非自锁才比较合适吧

网友E:
“K总断开后,K1,K2延时10秒灭”是K总断开后,无论K1,K2是亮是灭都要亮起延时10秒灭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K总断开后,K1,K2延时10秒灭”是K总断开后,无论K1,K2是亮是灭都要亮起延时10秒灭 ?

不需要再亮起,只要给一个灭的指令就行,灭的 状态不管,保持原样,亮的 状态灭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关画的不太对吧,K1K2好像表示非自锁才比较合适吧

K1,K2就是按键开关,属于非自锁开关。我画的不好。

网友B:
K总应该是自锁开关,K1,K2是非自锁按键开关,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总应该是自锁开关,K1,K2是非自锁按键开关,说错了。不好意思。

原来是说反了,不是画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总应该是自锁开关,K1,K2是非自锁按键开关,说错了。不好意思。

那你这个延时是K总触发的,这不是没有啥意义了?平时K1K2都是断开的,灯也不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elay 函数你应该自己会写吧?

bit  Off_Delay;

不好意思,开关表达错了,应该K总是自锁开关,K1,K2是非自锁按键开关。所以这个程序K1,K2按下时灯灭,可是抬起时灯又亮了。应该抬起是还保持灭的状态 ,再按一下灯亮,抬起时保持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elay 函数你应该自己会写吧?

bit  Off_Delay;

经过试验,还是不行。

网友D:
描述不对,K1K2不是按下去灯亮,松开灯灭,而是在K总接通的情况下,按一下改变一下灯的状态。
K总断开后,如果灯亮就延时灭,不亮就不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开关表达错了,应该K总是自锁开关,K1,K2是非自锁按键开关。所以这个程序K1,K2按下时灯灭, ...
u8  Off_Delay = 0;
void  main()
{
        while(1)
        {
                if(Kzong == 0)
                {
                        if(!K1)
                        {
                                delay_ms(50);
                                if(!K1)
                                {
                                        LED1=!LED1;
                                        while(!K1);
                                }
                        }
                        if(!K2)
                        {
                                delay_ms(50);
                                if(!K2)
                                {
                                        LED2=!LED2;
                                        while(!K2);
                                }
                        }
                        Off_Delay = 200;
                }
                else
                {
                        if(Off_Delay)
                        {
                                if(--Off_Delay==0)
                                {
                                        LED1  = 1;
                                        LED2  = 1;
                                }
                                delay_ms(50);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描述不对,K1K2不是按下去灯亮,松开灯灭,而是在K总接通的情况下,按一下改变一下灯的状态。
K总断开后, ...

对,对,对,感谢理解我的意思,就是您说的这样。我以为描述清楚了,实际容易误解,您说的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延时是K总触发的,这不是没有啥意义了?平时K1K2都是断开的,灯也不亮啊

K总开关触发后,2个灯就亮了,然后再用分开关K1,,K2按键控制亮灭,然后不管灯亮灭,只要关断K总,2个灯是灭的状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稍修一下
重开不用等10秒

能写一个完整的吗?U8是什么意思,(--off_Delay==0)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能注释一下吗?

网友B:
能写一个完整的吗?U8是什么意思,(--off_Delay==0)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能注释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写一个完整的吗?U8是什么意思,(--off_Delay==0)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能注释一下吗?

看起来C你是一点不懂啊,还是先看看书吧,代码都给你了你都看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一开始这么说就不用改那么多次

代码有个小漏洞,假定 K1 / K2 年久失修,容易按下后卡住,不一定能弹起, 此时 Kzong 会失效,建议,按下后,不要等待弹起,而是标记“未弹起”,在“未弹起”标记被清除前,不再判断按键按下。
没特别意思,属于职业习惯的强迫症。发现有漏洞,不说就难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代码有个小漏洞,假定 K1 / K2 年久失修,容易按下后卡住,不一定能弹起, 此时 Kzong 会失效,建议,按下 ...

经过试验,确实有这个问题,假如常按K1或K2不松手,K总就不起作用了,一直在那里死循环了。可程序具体怎么改能实现呢?我看一些教学里,也不提K1,K2卡住的问题啊。那属于硬件故障吧。教学里没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按键坏了,肯定就得换按键,保证它是完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一开始这么说就不用改那么多次

感谢您的解答,困扰我多日的问题解决了。我是新手,单片机爱好者,望您以后多多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试验,确实有这个问题,假如常按K1或K2不松手,K总就不起作用了,一直在那里死循环了。可程序具体怎 ...

做个演示没问题,控制个灯光也不打紧,如果是涉及安全性问题,不能使用这种死等的方式了,做为实用产品,必须方方面面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过试验,确实有这个问题,假如常按K1或K2不松手,K总就不起作用了,一直在那里死循环了。可程序具体怎 ...

非死等版本
#include <REG52.h>

// 定义类型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0 到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0 到 65535

// 延时函数,产生约 50 毫秒的延时
void Delay5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 定义循环变量

    i = 90;  // 外层循环次数
    j = 163; // 内层循环次数
    do
    {
        while (--j); // 内层循环
    }
    while (--i); // 外层循环
}

// 定义按键和 LED 引脚
sbit Kzong = P3^1; // 总按键连接到 P3.1
sbit K1 = P3^2;    // 按键 1 连接到 P3.2
sbit K2 = P3^3;    // 按键 2 连接到 P3.3
sbit LED1 = P2^0;  // LED1 连接到 P2.0
sbit LED2 = P2^1;  // LED2 连接到 P2.1

u8 Off_Delay = 0;  // 关灯延时计数器,初始化为 0

void main()
{
        bit K1_Lock = 1;
        bit K2_Lock = 1;
    while(1) // 主循环
    {
        if(Kzong == 0) // 如果总按键被按下
        {
            if(Off_Delay == 0) // 如果延时计数器为 0
            {
                LED1 = 0; // 开启 LED1
                LED2 = 0; // 开启 LED2
            }
                        if(K1 == 0 && K1_Lock ==1) //下降沿触发
                        {
                                LED1 = !LED1; // 切换 LED1 状态
                        }
                        K1_Lock = L1;
                        if(K2 == 0 && K2_Lock ==1) //下降沿触发
                        {
                                LED2 = !LED2; // 切换 LED1 状态
                        }
                        K2_Lock = L2;
            Delay50ms(); // 延时 50ms
            Off_Delay = 200; // 设置关灯延时计数器为 200
        }
        else // 如果总按键没有被按下
        {
            if(Off_Delay != 0) // 如果延时计数器不为 0
            {
                Delay50ms(); // 延时 50ms
                Off_Delay = Off_Delay - 1; // 递减延时计数器
                if(Off_Delay == 0) // 如果计数器减到 0
                {
                    LED1 = 1; // 熄灭 LED1
                    LED2 = 1; // 熄灭 LED2
                }
            }
        }
    }
}

网友B:
这个程序解决了按键卡死的问题。我搭建一个电路,用单片机控制ULN2003驱动电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给2003,2003反相后低电位驱动12V继电器,12V继电器再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这时候,KZONG,K1,K2都不稳定,有时好使,有时不好使,K1和K2还互相干扰。可能接入中间继电器后,会受到电磁干扰。不接中间继电器没事。如果换用三极管驱动电路就没问题。(单片机低电位控制三极管驱动12V小继电器,再控制中间继电器)用2种电路做了试验。还没用灯泡做试验,等有了灯泡再试试。我想是不是加按键延时,会抵消干扰呢?下降沿触发没有延时,按键一瞬间会受到干扰吗?

网友B:
这种接法单片机会受到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单片机会受到干扰

2003里面就是三极管吧
开关线不能太长,否则要增加上拉电阻,还有电容。再长就要加光耦隔离了

网友F:
自锁与非自锁,不就是逻辑关系吗?
请原谅我实话实说,连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搞不定,代码也不用写了。
如果不考虑去抖的动作:
自锁就是按一下一个状态(比如连通),再按一下是另一个状态(断开);
非自锁就是按下时是一个状态(比如连通),放开时是另一个状态(断开);
简单地说,自锁开关按两下,相当于非自锁按一下而已。
搞不定自锁,就加标志,又不用占用太多的代码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解决了按键卡死的问题。我搭建一个电路,用单片机控制ULN2003驱动电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给2003, ...

试试这个
#include <REG52.h>

// 定义类型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0 到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0 到 65535

// 延时函数,产生约 50 毫秒的延时
void Delay5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 定义循环变量

        i = 90;  // 外层循环次数
        j = 163; // 内层循环次数
        do
        {
                while (--j); // 内层循环
        }
        while (--i); // 外层循环
}

// 定义按键和 LED 引脚
sbit Kzong = P3^1; // 总按键连接到 P3.1
sbit K1 = P3^2;    // 按键 1 连接到 P3.2
sbit K2 = P3^3;    // 按键 2 连接到 P3.3
sbit LED1 = P2^0;  // LED1 连接到 P2.0
sbit LED2 = P2^1;  // LED2 连接到 P2.1

u8 Off_Delay = 0;  // 关灯延时计数器,初始化为 0

void main()
{
        bit K1_Lock = 1;
        bit K2_Lock = 1;
        while(1) // 主循环
        {
                if(Kzong == 0) // 如果总按键被按下
                {
                        if(Off_Delay == 0) // 如果延时计数器为 0
                        {
                                LED1 = 0; // 开启 LED1
                                LED2 = 0; // 开启 LED2
                        }
                        if(K1 == 0)
                        {
                                if(K1_Lock == 0)
                                {
                                        LED1 = !LED1; // 切换 LED1 状态
                                        K1_Lock = 1;
                                }
                        }
                        else
                        {
                                K1_Lock = 0;
                        }
                        if(K2 == 0)
                        {
                                if(K2_Lock == 0)
                                {
                                        LED2 = !LED2; // 切换 LED2 状态
                                        K2_Lock = 1;
                                }
                        }
                        else
                        {
                                K2_Lock = 0;
                        }
                        Delay50ms(); // 延时 50ms
                        Off_Delay = 200; // 设置关灯延时计数器为 200
                }
                else // 如果总按键没有被按下
                {
                        if(Off_Delay != 0) // 如果延时计数器不为 0
                        {
                                Delay50ms(); // 延时 50ms
                                Off_Delay = Off_Delay - 1; // 递减延时计数器
                                if(Off_Delay == 0) // 如果计数器减到 0
                                {
                                        LED1 = 1; // 熄灭 LED1
                                        LED2 = 1; // 熄灭 LED2
                                }
                        }
                }
        }
}

网友B:
经过试验,这个程序和上面的效果差不多,也有干扰。接上照明灯没有问题。放弃ULN2003电路,使用三极管电路就行了。本来也是想控制照明用的。控制中间继电器有干扰,可能需要在硬件电路上改变。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单片机会受到干扰

你这属于硬件问题了, 单片机电源这里 加大电容,开关到IO之间接个1K电阻,然后IO这里接104电容对地,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D:
只要没有被干扰到复位,就可以用软件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没有被干扰到复位,就可以用软件处理

我看到网上教学里有这种套娃式接法,可是实际不行。不知道软件能否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网上教学里有这种套娃式接法,可是实际不行。不知道软件能否解决?

你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实际上我就不加。软件就是多次读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