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里的过热保险管能不能用温控开关代替

楼主:
原先的保险管烧了,买来新的用打火机测试烧断,不能自恢复,能不能用同样规格的温控开关代替温度保险。

网友A(2024-12-03):
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控制失效或者短路了,用温控的话,温度下降后会继续供电,问题仍然存在,可能存在危险,用保险管是为了强迫你排除问题,安全性更高,建议不要更换,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B:
这是与安全相关的电气组件。只能使用初设计的组件进行维修。安全第一。

网友C:
得线弄明白“保险管”与“温控开关”的差别!!!

保险管有“一次性的”也有“自恢复的”,“一次性的”当温度超过就烧断不再联通,而“自恢复的”当温度下降到一定时会自动恢复导通。。

“温控开关”是在达到起控温度范围时“闭合”或“断开”,当温度下降到一定时又自动“断开”或“闭合”是属于多次反复动作的控制元件。。

自恢复保险管与温控开关形式上有点相似,但寿命不同,主要是内部触点寿命不同。。

网友D:
热水器内如果达到这个温度,那就说明第一道电子温控失效了,你再恢复供电就又会通电工作,罐体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网友E:
参数一样,可以。最好原型号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