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之基于STM32的LCD电子钟的设计(LVGL+TFT彩屏)

楼主(2024-12-02):
零.前置说明
由于本项目使用了LVGL开源框架,建议至少需要了解一点LVGL!!!
一.项目背景
最近学校开始了单片机设计,笔者深知自己学疏才浅,思索再三,选择了相对比较容易完成的LCD电子钟的制作。
        要求如下:
        也是因为笔者最近浅浅学习了下LVGL,所以便想利用手里的一块TFT彩屏STM32F407来完成这次的设计。
二.材料介绍
笔者手里的这块屏幕是1.8寸128*160的SPI屏幕:
主控为嘉立创天空星(STM32F407VET6):
        还有一块不知是什么芯片的降压12V-5V,大小大概是16mm*22mm:
        底板是笔者自己绘制的PCB:
        实物如下:
三.代码编写
由于整体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软件部分只涉及到按键扫描以及时钟屏幕刷新,所以我们直接建立好Clock和Key的文件:
按键
按键就完全是正常按键扫描代码的写法,注意这里消抖选用的三行按键消抖,主要是考虑到延时按键消抖可能会破坏掉LVGL整个框架的时基,所以使用的这种方式。
//              KEY1   PD8
//              KEY2   PD9
//              KEY3   PD10
//              KEY4   PD11
//              KEY5   PD12
//              KEY6   PD13

#include "Key.h"

uint8_t Key_Value,Key_Down,Key_Up,Key_Last;

uint8_t Key_GetValue(void)
{
        if(HAL_GPIO_ReadPin(GPIOD,KEY1_Pin) == 0)
                return 1;
        if(HAL_GPIO_ReadPin(GPIOD,KEY2_Pin) == 0)
                return 2;
        if(HAL_GPIO_ReadPin(GPIOD,KEY3_Pin) == 0)
                return 3;
        if(HAL_GPIO_ReadPin(GPIOD,KEY4_Pin) == 0)
                return 4;
        if(HAL_GPIO_ReadPin(GPIOD,KEY5_Pin) == 0)
                return 5;
        if(HAL_GPIO_ReadPin(GPIOD,KEY6_Pin) == 0)
                return 6;
        return 0;
}

void Key_RemoveShake(void)
{
        Key_Value = Key_GetValue();//获取按下键值
        Key_Down = Key_Value & (Key_Value ^ Key_Last);//获取下降沿
        Key_Up = ~Key_Value & (Key_Value ^ Key_Last);//获取上升沿
        Key_Last = Key_Value;//键值覆盖
}

Key_Type Key_Press(void)
{
        return Key_Down ? (Key_Type)Key_Value : 0;
}

时钟

        时钟要实现正常显示以及修改界面显示,所以最好定义一个模式变量来进行分辨,然后根据模式不同显示不同的数据。

#include "Clo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extern lv_ui guider_ui;

uint8_t ClockNow[3] = {23,59,55},ClockChange[3] = {0,0,0};
uint8_t ClockString_hour[2],ClockString_minute[2],ClockString_second[2];

Clock_DisMode Clock_Mode = NormalMode;

//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_Init(void)
{

}

void Clock_NumToString(void)
{
        if(Clock_Mode == NormalMode)
        {
                ClockString_hour[0] = ClockNow[0] / 10 + '0'; // 十位数字
                ClockString_hour[1] = ClockNow[0] % 10 + '0'; // 个位数字

                ClockString_minute[0] = ClockNow[1] / 10 + '0'; // 十位数字
                ClockString_minute[1] = ClockNow[1] % 10 + '0'; // 个位数字

                ClockString_second[0] = ClockNow[2] / 10 + '0'; // 十位数字
                ClockString_second[1] = ClockNow[2] % 10 + '0'; // 个位数字
        }
        else
        {
                ClockString_hour[0] = ClockChange[0] / 10 + '0'; // 十位数字
                ClockString_hour[1] = ClockChange[0] % 10 + '0'; // 个位数字

                ClockString_minute[0] = ClockChange[1] / 10 + '0'; // 十位数字
                ClockString_minute[1] = ClockChange[1] % 10 + '0'; // 个位数字

                ClockString_second[0] = ClockChange[2] / 10 + '0'; // 十位数字
                ClockString_second[1] = ClockChange[2] % 10 + '0'; // 个位数字
        }
}

//时钟正常调度
void Clock_Handler(void)
{
        static uint16_t Timer_1000ms;
        if(++Timer_1000ms > 20)
        {
                Timer_1000ms = 0;
                if(++ClockNow[2] >= 60)
                {
                        ClockNow[2] = 0;
                        if(++ClockNow[1] >= 60)
                        {
                                ClockNow[1] = 0;
                                if(++ClockNow[0] >= 24)
                                {
                                        ClockNow[0] = 0;
                                }
                        }
                }
        }
}

void Clock_RefreshToPage(void)
{
        Clock_NumToString();
        lv_label_set_text(guider_ui.screen_label_hour,(const char*)ClockString_hour);
        lv_label_set_text(guider_ui.screen_label_minute,(const char*)ClockString_minute);
        lv_label_set_text(guider_ui.screen_label_second, (const char*)ClockString_second);
}

//设置时钟完成
void Clock_SetValueFinish(void)
{
        uint8_t i;
        for(i = 0;i < 3;i ++)
        {
                ClockNow[i] = ClockChange[i];
        }
}

//设置时间任务
void Clock_SetValueTask(void)
{
        Key_RemoveShake();
        switch(Key_Press())
        {
                case KEY1:
                {
                        uint8_t i;
                        for(i = 0;i < 3;i ++)//更新设置时间
                        {
                                ClockChange[i] = ClockNow[i];
                        }
                        Clock_Mode = SetMode;//转换模式
                        break;
                }
                case KEY2://小时++
                {
                        ClockChange[0] = ClockChange[0] >= 23 ? 0 : ClockChange[0] + 1;
                        break;
                }
                case KEY3://分钟++
                {
                        ClockChange[1] = ClockChange[1] >= 59 ? 0 : ClockChange[1] + 1;
                        break;
                }
                case KEY4:
                {
                        Clock_SetValueFinish();
                        Clock_Mode = NormalMode;//转换模式
                        break;
                }
                default:
                        break;
        }
}

//按键测试案例
void Clock_Demo(void)
{
        Key_RemoveShake();
        if(Key_Press() == KEY1)
                ClockNow[0]++;
}

主函数

        主函数中只需要在while里调用CLock的文件即可(整个工程要在移植好的LVGL环境下):

  while (1)
  {
                static uint8_t LVGL_Timer_5ms = 0;//任务调度函数的5ms定时
                HAL_Delay(1-1);
                if(LVGL_Timer_5ms++ >= 5)
                {
                        lv_timer_handler();//任务调度函数
                        LVGL_Timer_5ms = 0;
                }
                Clock_Init();
                Clock_Handler();
                Clock_SetValueTask();
                Clock_RefreshToPage();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nt></font></font>

四.效果
五.总结

        本次只是做了个简单的界面实现了LCD电子钟,后续更复杂的功能待读者们自行开发!

由于整个工程太过庞大,总体积有100+MB无法上传至本站,因此只上传核心代码至此

,LVGL环境框架还需读者自行配置。

网友A(2025-06-26):
发一个点亮效果,看看LVGL好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