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翔的51单片机开发板,矩阵键盘和lcd1602是不是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24-12-02):
矩阵键盘和lcd1602的接口一样导致按矩阵键盘时改变了lcd1602液晶的读写状态,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按键在按和松会产生抖动,加消抖,确保按键的识别。会有按键去重问题。可通过一定的延时或使用状态标志来解决。

网友B:
可以,但要有技巧
读键盘前 要P0=0;
读完键盘后 P34=0;

网友C:
#include "ai8051u.h"              //调用头文件
#include "stc32_stc8_usb.h"       //调用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调用头文件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8位无符号变量(0-255)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16位无符号变量(0-65535)

u8  state = 0;      //初始状态

char *USER_DEVICEDESC = NULL;
char *USER_PRODUCTDESC = NULL;
char *USER_STCISPCMD = "@STCISP#";

void Delay20ms(void)        //@24.000MHz Delay20ms();
{
        unsigned long edata i;

        _nop_();
        _nop_();
        i = 119998UL;
        while (i) i--;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usb_init();                                     //USB CDC 接口配置

    IE2 |= 0x80;                                    //使能USB中断
    EA = 1;                                         //

        P40 = 0;
    while (DeviceState != DEVSTATE_CONFIGURED);     //等待USB完成配置

        while(1)
        {
                 if (bUsbOutReady)                    //如果接收到了数据
        {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OutNumber);   //发送数据缓冲区,长度(接收数据原样返回, 用于测试)

            usb_OUT_done();
        }
//                //任务1:按下P32按钮灯亮,松开P32按钮灯灭;
//                if( P32 == 0 )
//                {
//                        P00 = 0;
//                }
//                 else
//                 {
//                         P00 = 1;
//          }

//                //任务1:按下P32按钮灯灭,松开P32按钮灯亮;
//                if( P32 == 0 )
//                {
//                        P00 = 1;
//                }
//                 else
//                 {
//                         P00 = 0;
//          }
                //任务1:按一下灯亮,按一下灯灭;
                if( P32 == 0 )           //判断P32是否按下
                {
                     Delay20ms();       //延时20ms消抖
                        if ( P32 == 0 )
                        {
                           state = !state;       //  变量取反 0 1 0  1
                           P00 = state;

                           printf("state:%d\r\n",(int)state);

                          while( P32 == 0);        //等待P32松开

             }
              }
          }

网友D:
不修改电路的话,基本没有办法,这个电路相当于用按键给lcd发送数据了,最简单就是把1602的CE使能要独立出去,也可以增加一个iic的1602驱动模块,不过需要改程序。你也可以试试楼上通过改变P0和P34状态的方法,这种方法仍然接受数据的输入,读写状态仍然改变,只不过输入的值为0,LCD接受的是无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