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进度条是怎么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12-03):
GUI有一个画圆函数,根据数值刷到额定%比改变笔画颜色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I有一个画圆函数,根据数值刷到额定%比改变笔画颜色即可

画圆不难,但是圆线段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I有一个画圆函数,根据数值刷到额定%比改变笔画颜色即可

请问有没有参考例程?

网友C:
画圆,填充。

网友D:
有专门的UI 软件可以做这些进度条, 如emWIN等等.

网友E:
qt5就可以画,painter.drawArc(QtCore.QRectF(4, 4, 98, 98), (90 - 0) * 16, -rotateAngle * 16)就能实现画个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