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那种16V8的小型PLD 现在还在用嘛?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4-12-02):
以前那种16V8的小型PLD  感觉很好用,很多年没搞了也不懂行情了
现在都用什么芯片呢?这种小型的 还有流行的吗?

网友A:
以前在游戏机板上经常看到GAL16V8  PAL16V8,可编程逻辑器件,用编程器烧写,

网友B:
现在都玩FPGA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游戏机板上经常看到GAL16V8  PAL16V8,可编程逻辑器件,用编程器烧写,

嗯,就是不知道 现在用的哪些,好像都是大规模的

网友C:
在上海的电子市场中,我见过0.5元/个,还有很多的应用。

网友D:
我家里还有一些,还是2005年去合肥,朋友送给我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没搞过这些逻辑阵列。

网友E:
有几毛钱的单片机了,这些小门电路就不用了,一个单片机搞定。

网友F:
现在用CPLD,像EPM240T100C5N也才几块钱

网友G:
您好,根据最新的信息,小型PLD如16V8这样的芯片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和使用场景。尽管现在FPGA和CPLD等更大规模的可编程逻辑器件越来越流行,但小型PLD因其成本低廉、易于使用等优点,在某些特定应用中仍然受到青睐。例如,在上海的电子市场中,16V8芯片供应充足,价格也非常便宜,大约0.5元/个,说明使用的人还是很多的。此外,还有人提到,尽管新的设计可能不会使用这类老式的PLD器件,但它们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仍然有其价值,比如在需要低成本解决方案时。  对于替代品,一些用户推荐使用CPLD来代替GAL16V8系列的PLD器件。例如,Altera的EPM7064和Xilinx的XC9572是两款管脚较少的CPLD型号。此外,Lattice公司也有一些产品可以作为替代。这些CPLD器件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性能,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易用性。  总的来说,虽然16V8这类小型PLD的使用不如以前广泛,但它们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仍然有其市场和价值。同时,CPLD和FPGA等技术的发展也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网友H:
可以用小规模的CPLD替代.如: Altera的EPM70xx系列的

楼主(2025-02-25):
引用 网友G:
您好,根据最新的信息,小型PLD如16V8这样的芯片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和使用场景。尽管现在FPGA和CPLD等更大规 ...

谢谢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小规模的CPLD替代.如: Altera的EPM70xx系列的

谢谢老兄

网友I:
就是被CPLD取代了。

网友J:
用AGM的CPLD,国产的,价格便宜,功能远超EPM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