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程序切换

楼主(2024-12-02):
这是51单片机控制的两个模块,一个用于测光强,另一个当万年历用。求一个按键程序,按一下切换一个模块,不是按住和松开来切换,

网友A:
首先你定义一个数值变量

网友A:
首先你定义一个数值变量
sbit key=P1^0;
unsigned char kaiguan=0;

if(key==0)
{
kaiguan=kaiguan+1;
while(!key);
}

if(kaiguan==1)
{
打开测强光程序
}

if(kaiguan==2)
{
打开万年历程序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 定义类型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0 到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0 到 65535

void Delay2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36;
        j = 21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定义按键和 LED 引脚
sbit K1 = P3^2;    // 按键 1 连接到 P3.2
bit mode = 0;
void main()
{
    while(1) // 主循环
    {
                if(K1==0)
                {
                        Delay20ms();
                        if(K1==0)
                        {
                                mode = ~mode;
                                while(K1==0);
                        }
                }
                if(mode==0)
                {
                        //测光强
                }else{
                        //万年历
                }
    }
}

楼主:
但是要通过lcd显示光强和万年历,这个程序能实现吗

楼主:
我试了但是万年历能显示就是不动,是个固定值

楼主:
万年历显示的时候,LCD上显示不清楚

楼主:
这是主程序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C1602.h"

/********************* 宏定义 *******************/
#define RUN_CNT_MAX                        2
#define MENU_NUM_LIMIT                        3

/********************* 引脚定义 *******************/

/********************* 变量定义 *******************/
uchar menu = 0;
uint Light = 0;

/********************* 函数声明 *******************/
//显示界面  每个菜单的结构
void Dis_menu();
//显示 数据
void Dis_Dat();
//获取数据
void Get_Dat();

#include <REG52.h>

// 定义类型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0 到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0 到 65535

void Delay2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36;
        j = 21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定义按键和 LED 引脚
sbit K1 = P3^0;    // 按键 1 连接到 P3.2
bit mode = 0;
void main()
{
    while(1) // 主循环
    {
                if(K1==0)
                {
                        DelayMs(20);
                        if(K1==0)
                        {
                                mode = ~mode;
                                while(K1==0);
                        }
                }
                if(mode==0)
                {
                                        LCD_Init1();
                                        DS1302_Init();
                                        LCD_ShowString(1,1,"  -  -  ");//静态字符初始化显示
                                        LCD_ShowString(2,1,"  :  :  ");

                                        DS1302_SetTime();//设置时间

                                                {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LCD_ShowNum(1,1,DS1302_Time[0],2);//显示年
                                                        LCD_ShowNum(1,4,DS1302_Time[1],2);//显示月
                                                        LCD_ShowNum(1,7,DS1302_Time[2],2);//显示日
                                                        LCD_ShowNum(2,1,DS1302_Time[3],2);//显示时
                                                        LCD_ShowNum(2,4,DS1302_Time[4],2);//显示分
                                                        LCD_ShowNum(2,7,DS1302_Time[5],2);//显示秒
                                                }
                        }

               else
                                {
                    DelayMs(100);//等待系统稳定
                        LCD_Init();
                    Dis_menu();
                        Init_Bh1750();

                        {
                                Get_Dat();
                        }            //万年历
                }
    }
}

//获取数据
void Get_Dat()
{
        static uint Run_Get_Cnt = RUN_CNT_MAX;
        if(Run_Get_Cnt++ > RUN_CNT_MAX)
        {
                Run_Get_Cnt = 0;

                Light = Get_Bh1750();
                Dis_Dat();
        }
}

//显示 数据
void Dis_Dat()
{
        if(menu == 0)
        {
    LCD_Write_Number(6,0,Light,5);
        }
}

//显示界面  每个菜单的结构
void Dis_menu()
{
  LCD_Clear();
        if(menu == 0)
        {
                LCD_Write_String(0,0,"Light:     Lx");
        }
        else if(menu == 1)
        {

        }
        Dis_Dat();
}

楼主:
大神,用这个代码之后万年历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用这个代码之后万年历不动了

你不断初始化LCD,显示当然不清
你不断写入1302,时间当然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断初始化LCD,显示当然不清
你不断写入1302,时间当然不走

但是测光强有数值,切换万年历就显示不清,秒不动,要怎么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断初始化LCD,显示当然不清
你不断写入1302,时间当然不走

我在万年历里加了一个循环,但是它跳不出去了,不加循环万年历又用不了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C1602.h"

/********************* 宏定义 *******************/
#define RUN_CNT_MAX                        2
#define MENU_NUM_LIMIT                        3

/********************* 引脚定义 *******************/

/********************* 变量定义 *******************/
uchar menu = 0;
uint Light = 0;

/********************* 函数声明 *******************/
//显示界面  每个菜单的结构
void Dis_menu();
//显示 数据
void Dis_Dat();
//获取数据
void Get_Dat();

#include <REG52.h>

// 定义类型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0 到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0 到 65535

void Delay2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36;
        j = 21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定义按键和 LED 引脚
sbit K1 = P3^0;    // 按键 1 连接到 P3.2
bit mode = 0;
void main()
{
    while(1) // 主循环
    {
                if(K1==0)
                {
                        DelayMs(20);
                        if(K1==0)
                        {
                                mode = ~mode;
                                while(K1==0);
                        }
                }
                if(mode==0)
                {
                                        LCD_Init1();
                                        DS1302_Init();
                                        LCD_ShowString(1,1,"  -  -  ");//静态字符初始化显示
                                        LCD_ShowString(2,1,"  :  :  ");

                                        DS1302_SetTime();//设置时间

                                                {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LCD_ShowNum(1,1,DS1302_Time[0],2);//显示年
                                                        LCD_ShowNum(1,4,DS1302_Time[1],2);//显示月
                                                        LCD_ShowNum(1,7,DS1302_Time[2],2);//显示日
                                                        LCD_ShowNum(2,1,DS1302_Time[3],2);//显示时
                                                        LCD_ShowNum(2,4,DS1302_Time[4],2);//显示分
                                                        LCD_ShowNum(2,7,DS1302_Time[5],2);//显示秒
                                                }
                        }

               else
                                {
                    DelayMs(100);//等待系统稳定
                        LCD_Init();
                    Dis_menu();
                        Init_Bh1750();

                        {
                                Get_Dat();
                        }            //万年历
                }
    }
}

//获取数据
void Get_Dat()
{
        static uint Run_Get_Cnt = RUN_CNT_MAX;
        if(Run_Get_Cnt++ > RUN_CNT_MAX)
        {
                Run_Get_Cnt = 0;

                Light = Get_Bh1750();
                Dis_Dat();
        }
}

//显示 数据
void Dis_Dat()
{
        if(menu == 0)
        {
    LCD_Write_Number(6,0,Light,5);
        }
}

//显示界面  每个菜单的结构
void Dis_menu()
{
  LCD_Clear();
        if(menu == 0)
        {
                LCD_Write_String(0,0,"Light:     Lx");
        }
        else if(menu == 1)
        {

        }
        Dis_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断初始化LCD,显示当然不清
你不断写入1302,时间当然不走

万年历要用while循环,但是循环之后就不能切换程序,;两个矛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年历要用while循环,但是循环之后就不能切换程序,;两个矛盾

你不断初始化LCD,显示当然不清
你不断写入1302,时间当然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断初始化LCD,显示当然不清
你不断写入1302,时间当然不走

现在的问题不是显示不清,万年历程序里有while循环,但是用了循环就不能切换程序,两个矛盾了

网友C:
这是51单片机控制的两个模块,一个用于测光强,另一个当万年历用。求一个按键程序,按一下切换一个模块,不是按住和松开来切换,

第一  全局变量 char flag

第二 定时器中断函数
  设定变量 MS;
  按键检测函数;

第三  按键检测函数
        只要有KEY按下 flag++;

main函数
if((MS == 500 ) &(flag ==0) ) //MS == 500ms刷新
{
         刷新万年厉;
         MS = 0;
}
else if(flag==1)
{
测强光
}
else
{
flag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