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串口发送ADC值的代码

楼主:
51单片机STC15W408

如题,谢谢分享。

网友A(2024-12-02):
这段代码首先初始化ADC和串口,然后在主循环中不断读取ADC值,并通过串口发送。请注意,根据您的具体硬件配置和需求,您可能需要调整ADC通道和串口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首先初始化ADC和串口,然后在主循环中不断读取ADC值,并通过串口发送。请注意,根据您的具体硬件配 ...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ADC通道,这里以通道1为例
#define ADC_CHANNEL 1

// 延时函数,用于ADC稳定
void Delay2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
    j = 234;
    k = 11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 {
    P1ASF |= (1 << ADC_CHANNEL); // 设置P1.1为ADC输入
    ADC_RES = 0; // 清除ADC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使能ADC,设置速度为最快
    Delay20ms(); // 等待ADC稳定
}

// 获取ADC结果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 {
    unsigned int ADC_10BIT_RES;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CHANNEL | ADC_START; // 启动ADC转换
    _nop_(); // 等待4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 清除完成标志
    ADC_10BIT_RES = ADC_RES; // 获取高8位结果
    ADC_10BIT_RES <<= 2;
    ADC_10BIT_RES += (0x03 & ADC_RESL); // 获取低2位结果
    return ADC_10BIT_RES; // 返回10位ADC结果
}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SerialPort() {
    SCON = 0x50; // 设置串口为模式1
    AUXR |= 0x01; // 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 定时器2工作在8位自动重装模式
    T2L = 0xE0; // 设置定时器2的重装值,波特率9600
    T2H = 0xFE;
    AUXR |= 0x10; // 启动定时器2
    REN = 1; // 允许接收
    SM0 = 0; // 设置串口为模式1
    SM1 = 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 = byte; // 将数据放入到发送缓冲寄存器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 (*str) {
        SendByte(*str++); // 发送当前字符,并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dcValue;
    InitADC(); // 初始化ADC
    InitSerialPort(); // 初始化串口

    while (1) {
        adcValue = GetADCResult(); // 获取ADC值
        SendString("ADC Value: "); // 发送字符串
        SendByte(adcValue / 1000 + '0'); // 发送ADC值的千位
        SendByte((adcValue % 1000) / 100 + '0'); // 发送ADC值的百位
        SendByte((adcValue % 100) / 10 + '0'); // 发送ADC值的十位
        SendByte(adcValue % 10 + '0'); // 发送ADC值的个位
        SendByte('\r\n'); // 发送换行符
        Delay20ms(); // 延时,控制发送频率
    }
}

网友B:
谢谢你的精彩代码,我想发送的是ADC_10BIT_RES这个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精彩代码,我想发送的是ADC_10BIT_RES这个结果

你是说直接发送ADC的值吗
那以下两个函数直接改成
// 获取ADC结果
unsigned char GetADCResult() {
    unsigned int ADC_10BIT_RES;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CHANNEL | ADC_START; // 启动ADC转换
    _nop_(); // 等待4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 清除完成标志
    ADC_10BIT_RES = ADC_RES; // 获取高8位结果
//    ADC_10BIT_RES <<= 2;
//    ADC_10BIT_RES += (0x03 & ADC_RESL); // 获取低2位结果
    return ADC_10BIT_RES; // 返回10位ADC结果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dcValue;
    InitADC(); // 初始化ADC
    InitSerialPort(); // 初始化串口

    while (1) {
         SendByte(GetADCResult()); // 获取ADC值并发送高8位
        SendByte(ADC_RESL);//低2位
        Delay20ms(); // 延时,控制发送频率
    }
}

网友D:
STC官方ADC例子基本都是用串口发送的。

网友:
你是说直接发送ADC的值吗
那以下两个函数直接改成
// 获取ADC结果

问题解决,可以正常发送显示。
新的问题,STC15W如何调整ADC的采样速度,
我用单通道采集电压稳定,如果在两个通道之间切换采集,采集的电压很不稳定,怀疑是采样速度太快的问题。有合适方法解决吗,我用的是ADC中断式采集。

谢谢大家。

网友E:
#include "stm32f1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初始化GPIO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初始化ADC,设置分辨率为12位,采样时间为239.5个周期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L_ADC_Init(&hadc1);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初始化USART1,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NONE;     HAL_UART_Init(&huart1);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 (1) {         HAL_ADC_Start(&hadc1); // 启动ADC转换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等待转换完成             uint32_t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获取ADC值             char adcStr; // 用于存储转换结果的字符串表示形式,包括终止符'\0'             sprintf(adcStr, "%d", adcValue); // 将ADC值转换为字符串形式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adcStr, strlen(adcStr), HAL_MAX_DELAY); // 通过串口发送ADC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