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4-12-03):
  我用的是51开发板,烧入程序后,ULN2003上的灯闪,电机不动。我在Proteus上仿真,电机可动。
以下是我的程序,希望有大佬解决:
#include <REGX51.H>

sbit A1=P1^0;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define BYJ_A1{A1=1;B1=0;C1=0;D1=0;}
#define BYJ_B1{A1=0;B1=1;C1=0;D1=0;}
#define BYJ_C1{A1=0;B1=0;C1=1;D1=0;}
#define BYJ_D1{A1=0;B1=0;C1=0;D1=1;}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k--)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unsigned char Speed=100;
unsigned int i,j;

//Õýת
void Zhen_B()
{
        BYJ_A1
        Delay1ms(Speed);
        BYJ_B1
        Delay1ms(Speed);
        BYJ_C1
        Delay1ms(Speed);
        BYJ_D1
        Delay1ms(Speed);
}

void main()
{
        P1=0xF0;
        while(1)
        {
                Zhen_B();
        }
}

网友A:
如何连线的
电流够不够
100ms有点短,可以测试加长时间,如2000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连线的
电流够不够
100ms有点短,可以测试加长时间,如2000ms

那把speed改成两千不就可以了

网友C:
2003是开漏输出,需要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