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3.0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12-03):
usb3.0上面集成usb2.0接口,3.0阻抗90,2.0的是按照以往50阻抗拉线,还是按照90的阻抗拉线?

还有差分对极性可以调换是指正负极性调换是吧,我百度的时候说rx和tx也可以像串口一样调换,这样到底行不行呢?

还有打孔换层的问题,如果打孔换层,如果想控制阻抗就需要共模电感来控制了吧,过孔孔距应该如何处理,求解答

网友A:
USB2.0也是按照90Ω做阻抗。第二个问题,没试过。第三个问题阻抗画板的时候留好线距,可以让板厂自己计算做阻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也是按照90Ω做阻抗。第二个问题,没试过。第三个问题阻抗画板的时候留好线距,可以让板厂自己计算做 ...

usb3.0我还想问一下,做阻抗的时候是应该选择差分阻抗还是共面差分阻抗,我参考了另外一些pcb,3.0的差分线做了100欧姆阻抗(阻抗是一个范围75-105欧),这个阻抗影响到底在哪里

网友B:
USB2.0阻抗问题   在USB3.0集成USB2.0接口的情况下,USB2.0应按照其自身标准的50欧姆阻抗拉线。因为USB2.0规范的阻抗是50欧姆,这是保证信号完整性的重要参数,如果按照USB3.0的90欧姆来拉线,会导致USB2.0信号反射、衰减等问题,影响信号质量。   差分对极性调换   差分对极性调换通常是指正负极性调换。对于USB接口,Rx和Tx理论上像串口一样调换在某些特殊调试情况下可能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USB接口是有严格规范定义的,随意调换Rx和Tx可能会导致设备之间无法正常通信或者通信出现错误。   打孔换层与过孔问题   打孔换层时,为了控制阻抗,共模电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对于过孔孔距,其具体处理要根据实际的布线情况和板材特性来确定。一般来说,要考虑信号传输方向、相邻信号的干扰等因素。在高速信号设计中,为了减少信号之间的串扰,过孔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具体间距和信号频率、布线层间距等多种因素有关。通常会尽量让过孔间距不小于信号波长的十分之一(在介质中的波长).

网友B:
USB2.0阻抗问题

在USB3.0集成USB2.0接口的情况下,USB2.0应按照其自身标准的50欧姆阻抗拉线。因为USB2.0规范的阻抗是50欧姆,这是保证信号完整性的重要参数,如果按照USB3.0的90欧姆来拉线,会导致USB2.0信号反射、衰减等问题,影响信号质量。

差分对极性调换

差分对极性调换通常是指正负极性调换。对于USB接口,Rx和Tx理论上像串口一样调换在某些特殊调试情况下可能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USB接口是有严格规范定义的,随意调换Rx和Tx可能会导致设备之间无法正常通信或者通信出现错误。

打孔换层与过孔问题

打孔换层时,为了控制阻抗,共模电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对于过孔孔距,其具体处理要根据实际的布线情况和板材特性来确定。一般来说,要考虑信号传输方向、相邻信号的干扰等因素。在高速信号设计中,为了减少信号之间的串扰,过孔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具体间距和信号频率、布线层间距等多种因素有关。通常会尽量让过孔间距不小于信号波长的十分之一(在介质中的波长),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原则,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通过仿真工具来优化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