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添加多个库进来这里

楼主:
如何添加多个库进来这里

网友A(2024-12-03):
右键点击工程(你的图片是点击C60.PrjPcb),出现菜单后选择add new。。to project(中文是添加新的。。到工程),然后在移出的菜单上选择PCB LIBRARY就可以添加封装库,选择schematic library就可以添加元件库

网友B:
我的AD10是没有库的,打开之前的99SE的文件,然后拖进去就好了

网友C:
点下面安装,然后选择你所需要的库,文件名要选择全部,不然显示不出来,然后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工程里添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