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工具提示升级到6.95A版本了,不怎么好用啊

楼主(2024-12-04):
6.94很好的板子,用6.95就只能进行到开始调整频率……,就停了,多次都不行。

网友A:
那你用回旧版本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新版本呢

网友B:
不是每个升级版本都好, 前次升级就去掉了"检测选项" 按钮, 导致使用不方便. 后面升级又加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回旧版本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新版本呢

是啊,我每次都保留旧版本,防止出啥情况。还是旧的好用

网友C: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旧好。

网友D(2025-01-15):
只要还能使用,我基本不使用新版。
比如说,我的Keil还在用4的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回旧版本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新版本呢

新版的确有些问题,用旧版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