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烧录问题 一直就是“通信超时”

楼主(2024-12-04):
在网上买了这款 ”核心板“ ,

烧录程序老是提示:

资料看了多少遍,网上说的也找了不少,弄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行,
期间只有一次烧录成功,结果还不能运行,以后到现在一直就是“通信超时”。

哪位老兄弄过,指点指点好吗?
先谢谢!!!

网友A:
换数据线、不行就换芯片。不过STC8的芯片还是比较抗造的。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B:
如果用的是STC-ISP,有可能是左上单片机型号没有选择对,如果ISP版本比较老,还有可能是串口不对

网友C:
如果操作没有错误,90%是USB信号线质量不良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D:
换最新的STC-ISP软件,最新的软件会出现几个选项,有两个串口,还有一个USB

楼主:
先谢谢几位楼上老兄!!!
问题今晨无意中解决了,以前用stc89c52时,总是有“给单片机上电”的提示,
现在这个板子没有提示了,还跟过去一样等提示,那就是“超时”的结果,
今晨,我在“正在检查目标单片机”时,迅速按一次断电按钮试试,居然解决了问题。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不懂:
所有 i/o 都配置成准双向口,烧录后,所有口都是高阻状态,程序不能运行。
不是跟stc89c52一样所有口是高电平5v吗?不明白了。
请各位继续帮助,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几位楼上老兄!!!
问题今晨无意中解决了,以前用stc89c52时,总是有“给单片机上电”的提示,
现 ...

复位后是高祖,是否运行和这个没关系。运行后可以设置口的状态。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老兄!!!
今晨,无意中解决了问题,以前用stc89c52,  烧录时总有提示:给单片机上电,
现在这块板子,没有了这个提示,再等下去就是“超时”的结果。
今晨,在出现“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时,不等了,迅速按一下断电上电按钮试试,
居然烧录成功,解决了问题。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
烧录成功后,所有的 i/o 口都是高阻状态,程序不能运行。
不是应该像stc89c52那样,所有的口都是高电平5v?不明白了,
还请几位老兄继续帮助,谢谢!!!

说明一下:先前发过回帖,未见系统消息,怀疑发回帖不成功,所以在发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老兄!!!
今晨,无意中解决了问题,以前用stc89c52,  烧录时总有提示:给单片机上电,
...

此芯片默认除P3.0、3.1为准双向模式外其它端口都是高阻模式,要在程序开始初始化端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芯片默认除P3.0、3.1为准双向模式外其它端口都是高阻模式,要在程序开始初始化端口模式。

已初始化了,而且在keil通过了,i/o配置的语句就是从keil 的例程复制的。现在测试 i/o 口没有反应,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芯片默认除P3.0、3.1为准双向模式外其它端口都是高阻模式,要在程序开始初始化端口模式。

是不是需要配置内部4.1k上拉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配置内部4.1k上拉电阻?

可以试试

楼主:
使了,没用。

网友F:
XFR区的扩展SFR寄存器需要加一行 P_SW2 |= 0x80; 才可以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配置内部4.1k上拉电阻?

不需要配置内部4.1k上拉电阻,IO口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fr P4   = 0xC0;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fr P5   = 0xC8;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sfr P6   = 0xE8;
sbit P60 = P6^0;
sbit P61 = P6^1;
sbit P62 = P6^2;
sbit P63 = P6^3;
sbit P64 = P6^4;
sbit P65 = P6^5;
sbit P66 = P6^6;
sbit P67 = P6^7;

sfr P7   = 0xF8;
sbit P70 = P7^0;
sbit P71 = P7^1;
sbit P72 = P7^2;
sbit P73 = P7^3;
sbit P74 = P7^4;
sbit P75 = P7^5;
sbit P76 = P7^6;
sbit P77 = P7^7;

void delay()
{
    int i, j;

    for (i=0; i<1000; i++)
    for (j=0; j<500; j++);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P10 = 0;
    delay();
    P10 = 1;
    P11 = 0;
    delay();
    P11 = 1;
    P12 = 0;
    delay();
    P12 = 1;
    P13 = 0;
    delay();
    P13 = 1;
    P14 = 0;
    delay();
    P14 = 1;
    P15 = 0;
    delay();
    P15 = 1;
    P16 = 0;
    delay();
    P16 = 1;
    P17 = 0;
    delay();
    P17 = 1;

//    P30 = 0;          //P3.0/P3.1为仿真口和USB下载口时不可演示
//    delay();
//    P30 = 1;
//    P31 = 0;
//    delay();
//    P31 = 1;
    P32 = 0;
    delay();
    P32 = 1;
    P33 = 0;
    delay();
    P33 = 1;
    P34 = 0;
    delay();
    P34 = 1;
    P35 = 0;
    delay();
    P35 = 1;
    P36 = 0;
    delay();
    P36 = 1;
    P37 = 0;
    delay();
    P37 = 1;

    P20 = 0;
    delay();
    P20 = 1;
    P21 = 0;
    delay();
    P21 = 1;
    P22 = 0;
    delay();
    P22 = 1;
    P23 = 0;
    delay();
    P23 = 1;
    P24 = 0;
    delay();
    P24 = 1;
    P25 = 0;
    delay();
    P25 = 1;
    P26 = 0;
    delay();
    P26 = 1;
    P27 = 0;
    delay();
    P27 = 1;

    P00 = 0;
    delay();
    P00 = 1;
    P01 = 0;
    delay();
    P01 = 1;
    P02 = 0;
    delay();
    P02 = 1;
    P03 = 0;
    delay();
    P03 = 1;
    P04 = 0;
    delay();
    P04 = 1;
    P05 = 0;
    delay();
    P05 = 1;
    P06 = 0;
    delay();
    P06 = 1;
    P07 = 0;
    delay();
    P07 = 1;

    P40 = 0;
    delay();
    P40 = 1;
    P41 = 0;
    delay();
    P41 = 1;
    P42 = 0;
    delay();
    P42 = 1;
    P43 = 0;
    delay();
    P43 = 1;
    P44 = 0;
    delay();
    P44 = 1;
    P45 = 0;
    delay();
    P45 = 1;
    P46 = 0;
    delay();
    P46 = 1;
    P47 = 0;
    delay();
    P47 = 1;

    P50 = 0;
    delay();
    P50 = 1;
    P51 = 0;
    delay();
    P51 = 1;
    P52 = 0;
    delay();
    P52 = 1;
    P53 = 0;
    delay();
    P53 = 1;
    P54 = 0;
    delay();
    P54 = 1;
    P55 = 0;
    delay();
    P55 = 1;
    P56 = 0;
    delay();
    P56 = 1;
    P57 = 0;
    delay();
    P57 = 1;

    P60 = 0;
    delay();
    P60 = 1;
    P61 = 0;
    delay();
    P61 = 1;
    P62 = 0;
    delay();
    P62 = 1;
    P63 = 0;
    delay();
    P63 = 1;
    P64 = 0;
    delay();
    P64 = 1;
    P65 = 0;
    delay();
    P65 = 1;
    P66 = 0;
    delay();
    P66 = 1;
    P67 = 0;
    delay();
    P67 = 1;

    P70 = 0;
    delay();
    P70 = 1;
    P71 = 0;
    delay();
    P71 = 1;
    P72 = 0;
    delay();
    P72 = 1;
    P73 = 0;
    delay();
    P73 = 1;
    P74 = 0;
    delay();
    P74 = 1;
    P75 = 0;
    delay();
    P75 = 1;
    P76 = 0;
    delay();
    P76 = 1;
    P77 = 0;
    delay();
    P77 = 1;

    while (1)
    {
        P0 = 0x00;
        delay();
        P0 = 0xff;

        P1 = 0x00;
        delay();
        P1 = 0xff;

        P3 = 0x03;          //P3.0/P3.1为仿真口和USB下载口时不可演示
        delay();
        P3 = 0xff;

        P2 = 0x00;
        delay();
        P2 = 0xff;

        P4 = 0x00;
        delay();
        P4 = 0xff;

        P5 = 0x00;
        delay();
        P5 = 0xff;

        P6 = 0x00;
        delay();
        P6 = 0xff;

        P7 = 0x00;
        delay();
        P7 = 0xff;
    }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初始化了,而且在keil通过了,i/o配置的语句就是从keil 的例程复制的。现在测试 i/o 口没有反应,程序 ...

如何测试I/O?

楼主:
烧录后用万用表测量 i/o 的电平,根据程序看电平的变化,
现在除P30,31有变化外,其余都无反应。
这样做对吗?

楼主:
回各位朋友,先谢谢大家!!

我这块板子称为“stc8h8k64u     stc32g12k128  核心板“,

以前都是用89c52, 首次学习stc 的其他型号,
首先选择了stc8, 在工程中从stc-isp 复制了stc8 头文件,复制了 i/o 配置文件,
烧录时才知道这块板子的芯片是stc32 ,这里改选芯片后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忽略:没有换头文件!

随后,就碰到了“通信超时”问题,
摸索好长时间后才弄明白stc-isp 不再提示“请给目标板上电”,傻傻等提示只能“超时”,

烧录问题解决以后,就面对了 i/o 口呈高阻状态,程序不能运行,
朋友们提到多种办法,加P_SW2 |= 0X80;语句,加内置4.1k  电阻等等,经试,都无用,

刚刚,突然意识到头文件没换,致命的失误!

可是,换了头文件,却出现了一大堆error  , 手机翻译:基础地址无效!
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哩,各位提提建议吧,谢谢!!!

网友H:
可以尝试调低通讯频率,调到最低试一下

网友I:
你先确定,你是STC32  还是  STC8, 如果是 STC32 你要装 C251 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配置内部4.1k上拉电阻,IO口测试程序如下:

必须顶一下

网友J: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板子,用stc89c52的原程序给stc8h8k64u     stc32g12k128直接烧录肯定失败,需要将原程序重新编译。

网友K:
看一下PDF文件,买个CH340下载器,不贵。

网友L(2025-01-19):
这个板子下载时,需要拔掉除type-c线以外的IO口上的线,然后按一下REST按钮,基本都能正常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