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慧大棚监测程序-18b20实验

楼主(2024-12-0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

bit DS18B20_Reset();
void DS18B20_WriteData(uchar dat);
uchar DS18B20_RadeData();
void Seg7_Display(uint val);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system_Ini();
void InitMotor();
void SetMotor();

uchar tempL;
sbit CS88=P2^2;
uint tempH;
uint temp;

sbit LED=P1^1;
sbit DS=P2^4;           //引脚定义
sbit DU=P2^0;
sbit WE=P2^1;
sbit beep = P2^3;

sbit A = P3^4;          //定义管脚
sbit b = P3^5;
sbit C = P3^6;
sbit D = P3^7;

//步进电机驱动
unsigned char MotorStep=0;  //步进马达步序
unsigned int  MotorDelay,Speed=1,TIM,CT;
#define speed 12   // 调整速度 数值不要设的太低 低了会引起震动。

void main()
{
   system_Ini();
   InitMotor();
        while(1)
        {
                CS88=0;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检测
                DS18B20_WriteData(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检测
                DS18B20_WriteData(0xbe);  //读暂存器
                tempL=DS18B20_RadeData();       //读温度地位
          tempH=DS18B20_RadeData();
          tempH=(tempH<<8)|tempL;     //16位
                if((tempH&0xf8)==0xf800)   //如果温度是负值,取反加一
                        tempH=~tempH+1;
                        temp=tempH*0.0625*1000;  //25   25360
//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Seg7_Display(temp);     //25.360
//判断温度是否超过29度
                        if (temp>34000)
                        {
                                LED=0;
                                beep=0;
                                SetMotor();
                        }
                        else
                        {
                                LED=1;
                                beep=1;
                                A = 0;
        b = 0;
        C = 0;
        D = 0;
                        }

//静态显示小数点
                        DU=1;
                        P0=0x80;
                        DU=0;
                        P0=0xff;
                        WE=1;
                        P0=0xef;
                        WE=0;
        }
}

bit DS18B20_Reset()
{
        bit flag;
        uchar i;
        DS=0;
        for(i=240;i>0;i--);  //每执行一次,是两个机器周期 240X2=480
        DS=1;
        for(i=40;i>0;i--);    //延时80us
        flag=DS;
        for(i=200;i>0;i--);   //延时400us
        return flag;
}

void DS18B20_WriteData(uchar dat)
{
        uchar i,j;
        for(j=0;j<8;j++)
        {
                DS=0;
                for(i=2;i>0;i--);
                DS=dat&0x01;  //取出最低位
                for(i=30;i>0;i--);    //延时约60us
                DS=1;          //释放总线
                dat = dat>>1;
        }
}

uchar DS18B20_RadeData()
{
        uchar i,j,rdata;
        for(j=0;j<8;j++)
        {
                rdata>>=1;
                DS=0;
                for(i=2;i>0;i--);
          DS=1;
                for(i=3;i>0;i--);
                if(DS==1)
                        rdata=rdata|0x80;
                for(i=30;i>0;i--);
          DS=1;
        }
        return rdata;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eg7_Display(uint val)
{
        uint i=4;
        uint dis_data[5]={0};
        dis_data[0]=val%10;
        dis_data[1]=val/10%10;
        dis_data[2]=val/100%10;
        dis_data[3]=val/1000%10;
        dis_data[4]=val/10000%10;

        for (i=0;i<5;i++)
        {
        P0=0xff;
        DU=1;
        P0=table[dis_data[i]];
        DU=0;
        P0=0xff;
        WE=1;
        P0=table1[i];
        WE=0;
        delayms(1);
        }

}
void InitMotor()
{
  A = 1;
  b = 1;
  C = 1;
  D = 1;
}

void SetMotor()
{

    MotorDelay=Speed;        //调整速度
    switch(MotorStep)
    {
       case 0:
          if(TIM)   // A
          {
            A = 0;                    //0xf1
            b = 1;
                              C = 1;
            D = 1;
            MotorStep = 1;
                        TIM=0;
          }
       break;

       case 1:                 // AB
         if(TIM)
          {
            A = 0;                   //0xf3
            b = 0;
                   C = 1;
            D = 1;
            MotorStep = 2;
                        TIM=0;
          }
       break;

       case 2:           //B
         if(TIM)
          {

                  A = 1;
            b = 0;                  //0xf2
            C = 1;
            D = 1;

            MotorStep = 3;
                        TIM=0;
          }
       break;

       case 3:                //BC
         if(TIM)
          {
            A = 1;
            b = 0;                    //0xf6
            C = 0;
            D = 1;
            MotorStep = 4;
                        TIM=0;
          }
       break;
     case 4:                 //C
         if(TIM)
          {
            A = 1;
            b = 1;                    //0xf4
            C = 0;
            D = 1;
            MotorStep = 5;
                        TIM=0;
           }
       break;
        case 5:                          //CD
         if(TIM)
          {
            A = 1;
            b = 1;                    //0xfc
            C = 0;
            D = 0;
            MotorStep = 6;
                        TIM=0;
          }
       break;
        case 6:                          //D
         if(TIM)
          {
            A = 1;
            b = 1;                    //0xf8
            C = 1;
            D = 0;
            MotorStep = 7;
                        TIM=0;
          }
       break;
        case 7:                        //DA
         if(TIM)
          {
            A = 0;
            b = 1;                    //0xf9
            C = 1;
            D = 0;
            MotorStep = 0;
                        TIM=0;
          }
       break;

        }

}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0=0xDC; //11.0592M
    TL0=0x00;
          IE = 0x8A;
    TR0  = 1;
}

void Tzd(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e;    //11.0592
         TL0 = 0x33;

        if( CT++==speed)
          {TIM=1;
           C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