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直流无刷水泵调整流速大小(不用滑动变阻器,代码来控制)

楼主(2024-12-05):
有一台开关电源(24V400w)想给直流无刷水泵(24V20W)供电同时还能通过代码来调整水泵的流速大小,通过STM32来控制
我想到了两种方式1.PWM控制
2.调整电源大小
第一种问了客服说不行,不知道各位大佬有啥见解
第二种通过一种降压芯片和数字电位器来控制电压大小不知道行不行
或者还有更为简单的电路可以替代以上这两种方案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欢迎各位大佬来解答

网友A:
无刷驱动器应该可以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驱动器应该可以调速的

我在TB上转了一圈,大部分好像都是要通过电位器控制的,还有一些STM32好像控制不了但还是感谢你的回答提供给我一个新思路我在TB上多逛逛

网友B:
这不就跟家里的电动自行车一个原理嘛!

网友C:
你看一下水泵的接线,如果是4根线的话,除去正负电源,还有一根是PWM线,一根是反馈线(检测电机有没有正常运转)。如果是两根线的话,那就不好玩了,只能用电压调速了,这样的调速可调范围有限,低于一定的电压值就直接停机了。
四线调速的话,PWM线直接通+5V就是最高转速,接地就是停止,所以可以接个可调电阻进行简单的控制,也可以用单片机给一个PWM信号(大部分都是1~10KHz),就可以随意的控制转速了。
调试的时候最好是先用信号发生器模拟一个PWM信号送进去,在确定好频率和占空比范围以后(很多都不是从0%~100%,比如我用的这个就是10%到90%),再用单片机写好相应的程序就行了。
PS:大部分四线的调速散热风扇也可以这样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水泵的接线,如果是4根线的话,除去正负电源,还有一根是PWM线,一根是反馈线(检测电机有没有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水泵的接线,如果是4根线的话,除去正负电源,还有一根是PWM线,一根是反馈线(检测电机有没有正常 ...

我用的是2根线,我现在用DAC或PWM对XL4015降压芯片来实现的电源电压控制,实在不行的话在买个4PIN的,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