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特殊按键处理方式

楼主:
这种按键检测方式,有哪位大咖有最优化的采集方法?

特殊的阵列按键

特殊的阵列按键

网友A(2024-12-05):
u8 KeyVal = 0;//用完清零
void KeyScan()//1ms,定时运行
{
        static u8 Delay_XD = 0;
        u8 KeyTemp = 0;
        Key_S1 = 1;
        Key_S2 = 1;
        Key_S3 = 1;
        if(Key_S2==0)KeyTemp=1;
        if(Key_S3==0)KeyTemp=3;
        if(KeyTemp==0)
        {
                Key_S1 = 0;
                if(Key_S2==0)KeyTemp=2;
        }
        if(KeyTemp==0)
        {
                Key_S2 = 0;
                if(Key_S3==0)KeyTemp=4;
        }
        if(KeyTemp!=0)
        {
                if(Delay_XD<0xFF)Delay_XD++;
                if(Delay_XD==20)//20ms消抖
                {
                        KeyVal = KeyTemp;
                }
        }else{
                Delay_XD = 0;
        }
}

网友B:
非常感谢!开拓了新思路。

网友C(2025-04-29):
这种用法好像是参考了3个IO控制6个LED的查理复用方法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p;page=1#pid1175808
这个贴里有关于查理复用的论述,在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