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1设计的电梯控制系统的仿真电路中如何实现电梯平层功能

楼主:
基于89C51设计的电梯控制系统的仿真电路中如何实现电梯平层功能

网友A(2024-12-05):
什么叫电梯平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电梯平层?

大概就到了某层的准确位置,就是电梯里外一样平的位置停车的意思吧

网友C:
通过两个行程开关,当乔箱行程顶到第一个行程开关时,输出功率降低达到降速缓慢平层的目的,顶到第二个行程开关的时候,输出截止达到乔箱停在平层位置的目的。因为一个电梯口有上有下,所以上侧要有两个行程开关,下侧也要有两个行程开关,分别对应上与下的动作时顶到行程开关后的动作。也就是除一楼与顶楼外,其它楼层都是四个行程开关控制乔箱

网友D:
每一层得有一个限位感应器才能得到平层位置

网友D:
在限位开关附近应当还有减速感应器,使之到达位置时

网友E:
看这电路没有轿箱平层控制开关,电梯那么智能自己能知道自己要到第几层,最起码得有个编码器,知道轿箱的位置

网友F:
应该要配合位置传感器使用的吧!!

网友G:
电梯电路哪能这么简单?要用很多行程开关,包括上下行平层开关。轿门开关,冲顶冲底开关,超重开关,断缆开关,急停开关等等等等。还要能在断电再来电及任何工作状态判断轿箱当前位置。就是最简单的3层升降机控制电路也要比你这复杂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过两个行程开关,当乔箱行程顶到第一个行程开关时,输出功率降低达到降速缓慢平层的目的,顶到第二个行程 ...

每层一个开关,然后有一个编码器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