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56S2管脚封装的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STC12C5A56S2LQFP44封装和STC89C52RCLQFP44管脚封装是否兼容?谢谢

网友A(2024-12-06):
两者管脚封装完全兼容,只是部分多功能引出脚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用到这些功能可以在不改变原PCB直接用STC12C5A56S2代换STC89C52RC,但两者速度不同,需要对软件做相应修改。

网友B:
兼容的,只是功能多一点,封装在他的工具里面有,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