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可以当高温胶带用吗

楼主(2024-12-06):
热风器拆焊时,用FPC软板挡住其他元件,可以吗

网友A:
小马过河,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不用的FPC软板可以用来档热风器焊接, FPC可以做回流焊,有一定的耐高温能力, 热风器温度高了也会烤糊.

网友C:
fpc使用的聚酰亚胺是一种耐高温且绝热材料,当然可以

网友D:
FPC温度在320以下没问题,超过320可能层与层之间裂开。有没有耐高温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E:
FPC软板在超过320°C的温度下可能会出现层与层之间的裂开,具体要看多少温度,但FPC软板不建议当作高温胶带使用。

网友F:
可以。FPC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材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超过320°C的温度下可能会出现层间裂开。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但不建议FPC当作高温胶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