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12-06):
最近使用步进电机加驱动器这样的模式,我发现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下。
1、为什么调节驱动器上面的电流拨码设置好电流后,实际上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大概只有驱动器标注上的一半。
2、我采用不同的电压供电12V 24V,出来的电流也不一样,那么电机的输出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3、我想要自己做驱动部分,使用TMC5160A-TA,能够驱动86系列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A:
1、为什么调节驱动器上面的电流拨码设置好电流后,实际上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大概只有驱动器标注上的一半。[驱动通过pwm限制了电流,或者电机没有负荷]
2、我采用不同的电压供电12V 24V,出来的电流也不一样,那么电机的输出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电压和软件PWM占空比】
3、我想要自己做驱动部分,使用TMC5160A-TA,能够驱动86系列的步进电机吗。【可以的】

网友B:
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感很大,电流变化很慢,电压越高,电流变化越快,用越高的电压电流就越大。
驱动器上的设置电流是指最大值,超过设定值就会限制电流,一般在极低速度或停止时才发生。
所以步进电机速度越快电流就会越小,常用速度是500转以下,要高转速就尽量提高电压,选择线圈电感量小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调节驱动器上面的电流拨码设置好电流后,实际上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大概只有驱动器标注上的一半。[驱 ...

我加了负载后也上不去他标注的电流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感很大,电流变化很慢,电压越高,电流变化越快,用越高的电压电流就越大。
驱动器上的设 ...

是这样呀

网友C:
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感很大,电流变化很慢,电压越高,电流变化越快,用越高的电压电流就越大。
驱动器上的设置电流是指最大值,超过设定值就会限制电流,一般在极低速度或停止时才发生。
所以步进电机速度越快电流就会越小,常用速度是500转以下,要高转速就尽量提高电压,选择线圈电感量小的步进电机

网友D:
你停止电机测量的电流是停机锁转子电流,一般为工作时的一半。
如果电压低,驱动输出的PWM达到最高占空比也到不了设置的电流,不能恒流,则电流会跟随电压变化。
当电压高于某个值,则恒流驱动正常,跟电压高低变化就小。
另外,电流也跟速度有关,高速时,驱动输出的PWM达到最高占空比也到不了设置的电流,电流就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