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为什么按键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4-12-06):
(图片)

楼主:
AT89C51的Proteus仿真

网友A:
数码管、led太占时间,key 应该使用中断、连接到中断的PIN,如P3^2。程序中使用全局变量定义是否按键了,然后中断函数改变就是值,l数码管程判断、…………。

网友B:
程序是顺序执行的,你的led函数里面执行的时间至少大于3000ms了,很简单来说,当你按按键的时候,其实单片机正在执行led函数里面的内容,所以你的按键程序并没有执行,也就不会起作用了。解决办法:
如评论区所言,按键修改为中断,最直接有效;
其次就是降低led函数执行时间,可以采用时间片、状态机等程序结构,加按键扫描一样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led太占时间,key 应该使用中断、连接到中断的PIN,如P3^2。程序中使用全局变量定义是否按键了,然 ...

谢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顺序执行的,你的led函数里面执行的时间至少大于3000ms了,很简单来说,当你按按键的时候,其实单片 ...

明白了,谢谢佬

网友C:
#include <reg52.h>

sbit key0 = 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temp=0;
bit flag=0;
bit mark=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D8;
    TL0 = 0x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
{
        static int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ey0)
        {
                if(++count>=100 && sign==0)//消抖+自锁
                {
                        sign=1;
                        flag=~flag;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中断周期10ms
{
        static int i;
        TH0 = 0xD8;
        TL0 = 0xF0;
        if(++i>=100)//1秒
        {
                i=0;
                if(!flag)num=++num%10;//循环计数0~9
                mark=~mark;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 (1)
    {
                key();
                if(!flag)
                {
                        temp=0x01<<num;
                        P0=temp;                                //P0显示temp的低8位
                        P1=temp>>8|0xfc;        //P1.0、P1.1显示temp的9、10位,P1.2~1.7保持原来电平不变
                        P2=table[num]|0x80;//P2.7保持高电平不变
                }
                else
                {
                        if(mark)
                        {
                                P0=0x00;
                                P1&=0xfc;//P1.2~1.7保持原来电平不变
                        }
                        else
                        {
                                P0=0xff;
                                P1|=0x03;//P1.2~1.7保持原来电平不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