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板问题,这样打板能不能正常焊接调试?

楼主(2024-12-07):
大佬们,我画了一张pcb图,但是不知道打板出来效果如何,用的是嘉立创,drc已过,但是3d图电容有连在一起的情况。因为打板昂贵,想请求大佬们给点建议。这样打板能不能正常焊接调试。非常感谢!

3d图

3d图

pcb板图白底

网友A:
具体看电容封装直径是否与实物一致,楼主可能是3d模型有误。
3d模型是后续辅助外壳设计用的,没有外壳的可以不用管。

网友B:
你画的元件封装与实际要用的元件尺寸是不是一致

网友C:
你画的板子无效空间太多。如果不是为了与特定外壳配套完全可以缩小到1/4,元件封装要与实际元件尺寸一致。立创EDA画的板子面积在10*10cm内可以免费打样并包邮。3D图没有实际价值,新手看不明白,高手不用看,完全是噱头。

网友D:
电容就看你买的大小了,如果只是测试使用,没啥大问题,最多只是焊得丑点。
但如果是对这些有要求的,尽量改吧

网友E:
楼主画板时不考虑好的吗?元件这么少为什么电容挤在一起,所有的线都是一样粗,输入输出都没有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元件封装与实际要用的元件尺寸是不是一致

您好,我选择的是CAP-TH_BD10.0-P5.00-D0.6-F这个封装,实物电容是最最普通的洞洞板电解电容,请问我选择的封装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板子无效空间太多。如果不是为了与特定外壳配套完全可以缩小到1/4,元件封装要与实际元件尺寸一致。 ...

谢谢,我为了布线能够轻松些所以牺牲了价格上的差距。我尝试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电容封装直径是否与实物一致,楼主可能是3d模型有误。
3d模型是后续辅助外壳设计用的,没有外壳的可 ...

感谢回复

网友F:
电容尺寸可以换小点,间距拉开点

网友G:
收到电容实物试装一下, 如果体积大, 两个电容并排不能放在一起, 就把电容的引脚留长一点焊, 功能调试OK以后再改板.  下次做pcb板时注意, 量测一下元件外形尺寸.

网友H:
不要纠结 这个显然没任何问题。 这板子布局这么松散, 只需要电容躺平,就是相邻电容向 不同方向躺平 就能完美解决。

网友I:
你这个电容的容量有点大了还是耐高压的?怎么体积那么大??!!!直径都赶上一个14脚芯片的长度了,这种电容都能用在逆变电路上去了

网友J:
可以啊,插件电容可以卧倒安装,也可以留长引脚避开

网友K:
实际电容也用这么大的吗?有干涉,最好分开,如果没法改了,简单调试可以,不能用在正式产品上

网友L:
电路不复杂,找个洞洞板焊下。

网友M:
本来就不是很复杂的电路,没必要整的那么严实,给电容换个方向,放开放远一点会好些

网友N:
电容间距太小了,可以适当扩大一些

网友O:
连在一起的封装移动下位置,再重新打开3D看下

网友P(2025-01-14):
太拥挤了吧?空间利用率太低了。可以优化一下布局,线宽可以重新考虑下

网友Q:
具体看电容封装直径是否与实物一致,一般插件影响不大。测试样机的话,不影响。量产的话,要慎重

网友R:
如果您买的电容实物直径小于3D图中的,那也是可以安装上的,但引脚可能需要自己调整下。功能不影响,但外观不美观。

网友S:
电源插头,输入,输出插头都是没有?能够可以用吗?
看样子也可以缩小到电容的直径mmX12的尺寸差不多加一点单片机空间也可以。
电容焊盘这样小,线路太细,电容如果容量大,可能会烧线路,
pcb覆铜板的间距太小,应该没有设置好,drc已过有什么用处,只是自己设置的间距而已.

网友T:
3d模型是后续辅助外壳设计用的,没有外壳的可以不用管。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电容封装直径是否与实物一致,楼主可能是3d模型有误。
3d模型是后续辅助外壳设计用的,没有外壳的可 ...

楼主可能是3d模型有误。

网友U(2025-02-24):
元件的封装要使用正确,

网友V:
尽量选择和实物一样的封装,然后可以再稍加调整,使板子更加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