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原理图中为何将节点颜色设置不一样,是有什么深层原因吗?

楼主:
我知道原理图中蓝色节点是Proteus绘图中的默认色号,但原理图中为什么会出现红色的节点,我在Proteus中未找到放置红色节点的方法,请问这两种颜色的节点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吗?为何教程的原理图中将节点画成不同颜色?

不同颜色节点

不同颜色节点

网友A(2024-12-08):
难道是十字的就颜色不一样?

网友B:
接5V的4个节点,与其他3个电性能完全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十字的就颜色不一样?

十字交叉点的地方有个点,那个节点的颜色有两种,一般是蓝色,但截图中个别节点是红色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5V的4个节点,与其他3个电性能完全一样.

嗯嗯,它们电性能一样。教材里的原理图用不同颜色来做区分,是不是因为前4个点对应下方ADDR0~3,为了跟上方DB_0~7的8个点做个视觉上的区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5V的4个节点,与其他3个电性能完全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Proteus中放节点默认是蓝色,如果我也想放红色节点的话,可以改Protues中节点颜色为红色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十字交叉点的地方有个点,那个节点的颜色有两种,一般是蓝色,但截图中个别节点是红色的。不知道为什么要 ...

你截图里面的所有十字接点都是红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十字交叉点的地方有个点,那个节点的颜色有两种,一般是蓝色,但截图中个别节点是红色的。不知道为什么要 ...

我猜测可能是这样的,T型的是绘图时系统自动放置的。十字线可能系统没有自动放置,是人为放置的,所以颜色不一样

网友D:
楼上的都没说到重点。。
“T”型接线,其节点自动生成,且为蓝色(或系统指定色),
“十”型接线,默认一横一竖两线是不相交的,为了让它们相连,需人为放一个后加节点,快捷键(P,J),这个是红色的(或系统指定色)。
两者电气上是一样的。
如果有经常在处理原理图的人就会发现,“十”字接线,加人工节点的方式并不可靠,有时会莫名丢失后加的节点。尤其是在copy/粘贴、移动图块,导入、导出图纸时。
所以改为交错节点才是最合适的:

上半是人工后加的节点,下半是系统自动加的交错节点。

网友E:
朋友别想 太多了,是因为这是画的时候没有自动连接,手动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都没说到重点。。
“T”型接线,其节点自动生成,且为蓝色(或系统指定色),
“十”型接线,默认 ...

多谢大佬回答,学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