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怎么用atc89c51写程序用串口助手显示诗

楼主(2024-12-07):
要求是用矩阵键盘控制,按一个按键显示一行诗,16个按键显示16个诗

网友A:
串口发送程序,按键你写好,检测到了就发送就行了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UartSendFlag);
          UartSendFlag = 0;
}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str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strlen;i++)
    {
      Uart_SendByte(*str++);
    }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 包含STC89C51寄存器定义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CD_PORT P2   // LCD使用的端口
#define ROWS 4        // 矩阵键盘行数
#define COLS 4        // 矩阵键盘列数

// 矩阵键盘行列定义
unsigned char key_map[ROWS][COLS] = {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

// 诗句数组
const char *poems[16] = {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浮天水送",
    "白云愁思随意飞",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烟雨朦胧夜",
    "白墙红瓦映长空",
    "子规夜半犹啼血",
    "聽取蛙声一片",
    "霞光万道舞翩跹",
    "几番风雨几度秋"
};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init();
void lcd_print(const char *str);
unsigned char scan_key();

void main()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while (1) {
        unsigned char key = scan_key();  // 扫描按键
        if (key != 0xFF) { // 检测到按键
            if (key >= 0 && key < 16) {
                lcd_print(poems[key]); // 显示对应的诗句
            }
            delay(200); // 防抖
        }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for (j = 0; j < 120; j++);
}

// LCD命令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LCD_PORT = cmd;
    P0 &= ~0x04; // 选择指令寄存器
    P0 |= 0x04;  // 发送命令
    delay(1);
}

// LCD数据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PORT = data;
    P0 |= 0x04; // 选择数据寄存器
    P0 |= 0x04; // 发送数据
    delay(1);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command(0x38); // 8位数据,2行,5x7点阵
    lcd_command(0x0C); // 显示开,光标关
    lcd_command(0x06); // 输入模式设置
    lcd_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2);
}

// 输出字符串到LCD
void lcd_print(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lcd_data(*str++);
    }
}

// 矩阵键盘扫描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unsigned char row, col;
    for (row = 0; row < ROWS; row++) {
        P1 = ~(0x01 << row); // 设置一行为低电平
        for (col = 0; col < COLS; col++) {
            if (!(P1 & (0x01 << (col + 4)))) { // 检查列
                return row * COLS + col; // 返回按键索引
            }
        }
    }
    return 0xFF; // 没有按键被按下
}

代码说明
LCD配置:该代码使用 P2 口控制LCD1602显示。相应的LCD初始化、命令发送和数据发送函数均已实现。
矩阵键盘:通过 scan_key 函数扫描4x4矩阵键盘,返回相应按键的索引。
诗句数组:定义了16个诗句,按键所对应的索引与诗句数组一致。
按键处理: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显示对应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