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理电路-养生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8-05):
这没有软件也无法仿制啊

网友B:
感谢分享!电容降压是很多年的应用了。
多了个CPU功能就高大上了。

网友C:
T2.T1 引脚搞错了!+5V应该接T1脚

网友C:
双向可控硅应该旋转180度!原理图中双向可控硅的主电极画错了

网友C:
这是修改后的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修改后的原理图

的确如先生所说,可控硅的T1、T2两电极画反了。感谢指正!

网友E(2025-09-12):
有单片机程序的,没必要花太多精力绘制电路,单片机坏了只能干瞪眼,我有一个养生壶就是,花了很大精力,结果发现单片机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单片机程序的,没必要花太多精力绘制电路,单片机坏了只能干瞪眼,我有一个养生壶就是,花了很大精力,结 ...

只有我自己是第一时间给主滤波电容-单片机供3.3V-5V测试后再修么

网友G(2025-12-19):
3位数码管一般是10个引脚,这里是8引脚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