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二手C470不好用,DIY一个纯硬件的

楼主(2024-12-09):
DIY JBC470 焊台
前两年,在电池群大佬那花500大洋,买的JBC470焊台,很不好用,用几次后一直在吃灰了。主要原因是随机送的几头子,都是二手修复头,用过的后,传热性能太差(发热芯内部都450度,焊接面还不能融锡)。后面拆解头子查看,发热芯和焊头中间隔了几层金属薄片。
后面又投资快300元:
花23元买一个16D铬铁头子,叫工友纤焊,也是不好用。
又花200元买了个原装JBC-470056的头子,又不敢用,怕烧坏头。
又花45元,买了个改装头,K16的刀头,装上去却报“极性错误”也用不了。
再花28元买手柄,准备自己组一台。
DIY好后,500元的数控焊台骨折价出了。
有空了,研究了一下500元那个470焊台,发现它的控制模式和T12一样,焊铁头A(GND)点是空脚的,估计是为了通用T12和JBC245吧。
知道基本原理,就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控制的470焊台。变压器没有合适的。就找了个备用36V的工业变压器,
设置到38V作为电源给焊铁使用。
  按图纸制作好了,测试几次,又改了一些参数,到现在能很好的使用了。
因为电源用38V,所以功率不到200W。D10头子开机到能焊接要20秒左右,焊接回温也很快。便用K16头
更大,首次加热要时间要长一点才能焊接,性能也很不错。

网友A:
我买了个245的发热芯(国产),实测是3.6欧姆(数字电桥测出),24v电源,最大计算电流为6.67A,最大计算功率160W。楼主的发热芯是470的,网上查到470发热芯电阻8欧姆,楼主电源38V(网上数据是最大可以用到48V/6A,功率可以达到288W),最大计算电流4.75A,最大计算功率180W。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就这么个小小的发热芯(真的就是小小的一个),能有接近200W功率。还有个问题,若按照电工理论,每平方毫米的安全载流量是7A\mm²,这个手柄线要用到1mm²(1.13mm粗细)的线,这个手柄里面可以装吗?

楼主:
买的手柄线不超0.5平方,3芯,恒温烙铁不是持续工作,超电流问题不大

网友B:
我做个类似的T12焊台,温漂比较大,建议检测热电偶反馈电压这里加个运放,把热电偶的信号放大,10到20倍后再进行比较,这样温漂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C(2025-01-12):
这种应该是属于白菜白光电路那种吧,可以立创开源一下么,很多元器件看不懂

网友A(2025-02-18):
问一下,这个 纯硬件470焊台.pdf (74.96 KB, 下载次数: 0) 的R18和U3的光耦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网友A:
不知道怎样把图片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