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ADC的采集速度

楼主(2024-12-09):
请问大家,
ADC中断方式,通道切换时采集电压发生抖动,怀疑是采集速度太快,请问大家

STC15W如何调整ADC的采集速度,  SPEEDLL都还快了。

采用bandgap校准参考电压,测量电压在1367-1378之间跳动(12.67-13.78V),测量电流在4750-4671之间跳动(4.7-4.6A)

[16:30:33.566]接收←4750
                        1373
[16:30:35.284]接收←4710
                        1378
[16:30:39.482]接收←4671
                        1367
[16:30:42.856]接收←4671

网友A:
输入信号有纹波?

网友B:
考虑使用软件滤波器,例如平均滤波器

网友C:
采集到的是瞬态值,可以考虑多采样几个做加权平均

网友D:
可以用卡尔曼滤波,造一个比较可信的模型

网友E:
调整ADC转换速率

网友F:
切换端口,应该关闭转换,清零寄存器,延时一下再转换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