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可以起到隔离作用吗

楼主(2024-12-10):
单片机用的是隔离电源,如果跟24V共地,就起不到隔离作用了,请问单片机给栅极电压后,源极和漏极可以正常导通吗,会不会影响前端电路

网友A:
电压是相对的不共地怎么能够确定电压是多少当然不行了,

网友B:
你不共地,人家怎么知道你给的电压是多少?
要想不共地,你就用光偶,一边是拉到自己地,另一边是被拉到自己的地。那么才能知道你给“电压”了

网友C:
不能导通

网友D:
不共地会有问题的

网友E:
务必学会光耦的隔离作用,你这里驱动的时候加个光耦,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MOS管导通,OUT2-差不多就与24V_GND连接了,相当于没有隔离。

网友G:
GL_GND和24_GND不共地,MOS管根本不可能导通,要想隔离必须在MOS管前面加光耦

网友H:
GL_GND and 24_GND应最终连接在一点

网友I:
不同地才叫隔离,通常需要光耦或者变压器改变参考地

网友J:
必须共地,所谓驱动隔离,可用光耦,也可用变压器。MOS管起开关作用,没有隔离的说法,不起隔离作用。

网友K:
mos管起不到隔离作用, 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设计, 都是用光耦隔离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电路的.

网友L:
在这里所指的导通只能是饱和吧,那么,这Q15要搭载的电流多大,它的跨导又是多大,你那MCU给出的电压够不够Q15的Vg之用,此乃基本。

网友M:
有显著隔离作用,但隔离鲜果并非就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