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没有掌握具体的测试验证方法,哪个知道具体测试验证过程...

楼主(2024-12-10):
工作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没有掌握具体的测试验证方法,哪个知道具体测试验证过程的,烦请赐教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具体如何测试?

2.PD快充%器原理,是根据CC1、CC2上面的电压来输出对应的电压、电流给手机或者其他负载?那CC上面的电压是协议芯片输出给TYPEC的还是哪里来的,一旦握手成功,是不是会锁定一个电压进行快充?还是说9V、12V、15V、18V、20V、28V都存在输出?根据电池不同的阶段输入给电池的充电芯片?

3.LED光效测试?比如测试流明值、色区等参数是用积分球测试?具体如何测试?(光效等于流明/每瓦?)

网友A:
一般电源适配器是恒压、限流,LED驱动器是恒流。

网友B:
1,负载仪可以设置恒功率,恒压,恒流这些模式,验证电压一般用恒功率比较严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负载仪可以设置恒功率,恒压,恒流这些模式,验证电压一般用恒功率比较严谨一点

我怎么根据负载仪的设置来判断电源输出是恒压?恒流?还是恒压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