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STC8H1K08单片机芯片测频率问题

楼主:
使用STC8H1K08芯片,进行频率采集并显示在数码管上,被采集的为霍尔元件产生的方波信号,现在输出的信号无法正常显示在数码管上,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哪里不对。频率范围0-300Hz,用示波器能正常显示方波,霍尔正常产生方波频率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fr  P1M0 = 0x92; //P1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0
sfr  P1M1 = 0x91; //P1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1
sfr  P3M0 = 0xb2; //P3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0
sfr  P3M1 = 0xb1; //P3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1
sbit DIG1 = P3^5; //位选1
sbit DIG2 = P3^6; //位选2
sbit DIG3 = P3^7; //位选3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bit Dlflag = 0;        //开始计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1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1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GetFrequency(); //获取方波脉冲函数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ms); //配置T1定时器中断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3]={
        0xc0, 0xc0, 0xc0
        };
/*50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50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61;
        j = 225;
        k = 6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M0 = 0x00; //配置P1口为双向IO
        P1M1 = 0x00;
        P3M0 |= 0x00; //配置P3.5 P3.7 P3.7为双向IO,其他为高阻输入
        P3M1 &= 0x1f;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5; //设置T0为计数器  工作模式1 用P3^4/T0进行脉冲计数
    EA = 1;
        ConfigTimer1(2); //2ms定时器1中断

    while (1)
    {
            GetFrequency();
            Delay500ms();
    }

}
void  GetFrequency()
{
    unsigned char th1,th2,tl; //用于TH0,TL0值的存放
    unsigned int num,temp2;        //num保存脉冲数,temp2计算显示用
        float temp = 0; //浮点数

    flag1s = 0;
        Dlflag = 1;
        TH0 = 0; //清零TH0准备计数
        TL0 = 0; //清零TL0准备计数
        IT0 = 1; //设置T0低电平计数
        ET0 = 1; //打开T0使能中断
        TF1 = 1; //进入T1中断
    TR0 = 1; //启动T0开始计数
        while(!flag1s)//flag1s标记位
        ET0 = 0; //关闭T0使能中断
    TR0 = 0; //关闭T0
        while(1)
        {
           th1 = TH0;        //读取TH0值
           tl = TL0;        //读取TL0值
           th2 = TH0;        //再次读取TH0值
           if(th1 == th2) //对比读取的2次TH0值,确保没TL0没进位后退出
           {
                     break;
           }

        }
        //关中断防止计算出错
        EA = 0;
        num = th1*256 + tl; //计算脉冲数
        temp = num;

        if(temp<1000)
        {
           temp2 = temp;
           LedBuff[2] = LedChar[temp2%10];
           LedBuff[1] = LedChar[temp2/10%10];
           LedBuff[0] = LedChar[temp2/100%10];
        }
        else
        {
          temp = temp/10;
          if(temp < 1000)
          {
                  temp2 = temp;
                LedBuff[2] = LedChar[temp2%10];
            LedBuff[1] = LedChar[temp2/10%10];
            LedBuff[0] = LedChar[temp2/100%10];
                LedBuff[0] &= 0x7f;
          }
          else
          {
                  temp2 = temp/10;
                LedBuff[2] = LedChar[temp2%10];
            LedBuff[1] = LedChar[temp2/10%10];
            LedBuff[0] = LedChar[temp2/100%10];
                LedBuff[1] &= 0x7f;
          }
        }
        EA = 1;

}
/* 配置并启动T1,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24000000 / 12;      //12T定时器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1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1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10;   //配置T1为模式1
    TH1 = T1RH;     //加载T0重载值
    TL1 = T1RL;
    ET1 = 1;        //使能T0中断
    TR1 = 1;        //启动T0
}
/*数码管扫描*/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1 = 0xff;
        switch(i)
        {
          case 0:  DIG1 = 0; DIG2 = 1; DIG3 = 1; i++; P1 = LedBuff[0]; break;
          case 1:  DIG1 = 1; DIG2 = 0; DIG3 = 1; i++; P1 = LedBuff[1]; break;
          case 2:  DIG1 = 1; DIG2 = 1; DIG3 = 0; i=0; P1 = LedBuff[2];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1中断*/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tc = 0;
        TH1 = T1RH;
        TL1 = T1RL;

        LedScan();
        if(Dlflag)
        {
                   tc++;
                if(tc >= 500)
                {
                   tc = 0;
                   Dlflag = 0;
                   flag1s = 1;
                }
        }
}

网友A(2024-12-10):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fr  P1M0 = 0x92; //P1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0
sfr  P1M1 = 0x91; //P1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1
sfr  P3M0 = 0xb2; //P3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0
sfr  P3M1 = 0xb1; //P3口IO模式控制寄存器M1
sbit DIG1 = P3^5; //位选1
sbit DIG2 = P3^6; //位选2
sbit DIG3 = P3^7; //位选3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bit Dlflag = 0;        //开始计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1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1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GetFrequency(); //获取方波脉冲函数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ms); //配置T1定时器中断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3]={
        0xc0, 0xc0, 0xc0
        };
/*50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50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61;
        j = 225;
        k = 6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M0 = 0x00; //配置P1口为双向IO
        P1M1 = 0x00;
        P3M0 |= 0x00; //配置P3.5 P3.7 P3.7为双向IO,其他为高阻输入
        P3M1 &= 0x1f;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5; //设置T0为计数器  工作模式1 用P3^4/T0进行脉冲计数
    EA = 1;
        ConfigTimer1(2); //2ms定时器1中断

    while (1)
    {
            GetFrequency();
            Delay500ms();
    }

}
void  GetFrequency()
{
    unsigned char th1,th2,tl; //用于TH0,TL0值的存放
    unsigned int num,temp2;        //num保存脉冲数,temp2计算显示用
        float temp = 0; //浮点数

    flag1s = 0;
        Dlflag = 1;
        TH0 = 0; //清零TH0准备计数
        TL0 = 0; //清零TL0准备计数
        IT0 = 1; //设置T0低电平计数
        ET0 = 1; //打开T0使能中断
        TF1 = 1; //进入T1中断
    TR0 = 1; //启动T0开始计数
        while(!flag1s)//flag1s标记位
        ET0 = 0; //关闭T0使能中断
    TR0 = 0; //关闭T0
        while(1)
        {
           th1 = TH0;        //读取TH0值
           tl = TL0;        //读取TL0值
           th2 = TH0;        //再次读取TH0值
           if(th1 == th2) //对比读取的2次TH0值,确保没TL0没进位后退出
           {
                     break;
           }

        }
        //关中断防止计算出错
        EA = 0;
        num = th1*256 + tl; //计算脉冲数
        temp = num;

        if(temp<1000)
        {
           temp2 = temp;
           LedBuff[2] = LedChar[temp2%10];
           LedBuff[1] = LedChar[temp2/10%10];
           LedBuff[0] = LedChar[temp2/100%10];
        }
        else
        {
          temp = temp/10;
          if(temp < 1000)
          {
                  temp2 = temp;
                LedBuff[2] = LedChar[temp2%10];
            LedBuff[1] = LedChar[temp2/10%10];
            LedBuff[0] = LedChar[temp2/100%10];
                LedBuff[0] &= 0x7f;
          }
          else
          {
                  temp2 = temp/10;
                LedBuff[2] = LedChar[temp2%10];
            LedBuff[1] = LedChar[temp2/10%10];
            LedBuff[0] = LedChar[temp2/100%10];
                LedBuff[1] &= 0x7f;
          }
        }
        EA = 1;

}
/* 配置并启动T1,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24000000 / 12;      //12T定时器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1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1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10;   //配置T1为模式1
    TH1 = T1RH;     //加载T0重载值
    TL1 = T1RL;
    ET1 = 1;        //使能T0中断
    TR1 = 1;        //启动T0
}
/*数码管扫描*/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1 = 0xff;
        switch(i)
        {
          case 0:  DIG1 = 0; DIG2 = 1; DIG3 = 1; i++; P1 = LedBuff[0]; break;
          case 1:  DIG1 = 1; DIG2 = 0; DIG3 = 1; i++; P1 = LedBuff[1]; break;
          case 2:  DIG1 = 1; DIG2 = 1; DIG3 = 0; i=0; P1 = LedBuff[2];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1中断*/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tc = 0;
        TH1 = T1RH;
        TL1 = T1RL;

        LedScan();
        if(Dlflag)
        {
                   tc++;
                if(tc >= 500)
                {
                   tc = 0;
                   Dlflag = 0;
                   flag1s = 1;
                }
        }
}

网友B:
给你一个成熟的频率表电路和程序参考,结构简单,也可以用于STC8H1K08-20单片机

网友C:
47行或了个寂
但没关系,P35~P37也配置为推挽模式

什么叫"无法正常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A:
就是,显示出来的是正常的频率,是乱跳的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显示出来的是正常的频率,是乱跳的数字,

看代码
定时器1定时1ms
定时器0计数模式
定时器1累计5秒后计算定时器0的计数
你打开了定时器0的中断但又没有中断函数
有没有可能五秒内定时器0溢出了
结果程序跑飞了?

网友D(2026-02-11):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成熟的频率表电路和程序参考,结构简单,也可以用于STC8H1K08-20单片机

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