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传感器的预热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用过MQ-3酒精传感器的大佬呀?你们在5V工作下需要预热多久?我这边如果经常使用这个传感器,那么它的预热时间可能就二三十秒,但是如果隔几天不用,那么他会预热3——5min。

网友A(2024-12-12):
具体预热时间与电流大小有关,用热成像检查。

网友B:
想问一下这个48小时是不是新的首次使用的需要预热这么长时间

网友B: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48小时是首次使用新的传感器所需要的时间吗?

网友C:
这类传感器都是这样,预热时间不固定,越长时间不用,预热的时间也就越长。如果用万用表搭在输出端,可以看见电压不断变化,最后稳定下来。我的传感器刚装上预热了十几分钟,后来开机也就预热两三分钟就基本稳定了。传感器内部是一根特殊金属丝,如果有酒精分子接触到金属丝,电阻就会改变,刚上电时温度不稳定,电阻也就不稳定。另外,虽然有网罩,但金属丝也是接触空气的,长时间不用,上面会附着一些粉尘。估计上电后金属丝加热,能除去一些附着物。

网友:
这类传感器都是这样,预热时间不固定,越长时间不用,预热的时间也就越长。如果用万用表搭在输出端,可以看 ...

好的,谢谢大佬,我这边的也是这样,越长时间不用预热时间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