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任务调度与中断问题

楼主:
使用stm32f103+freertos做了一个检测光电计数程序,程序逻辑是利用外部中断检测光电计数值(光电检测端为电机齿轮,转速为每秒25个计数),三个任务,一个光电计数值轮询判断任务,一个4G通信任务,一个上位机串口通信任务
光电轮询任务逻辑为:当光电计数值>=200时,立即停止电机(带刹车)
现在的问题是总是到210以上才停止,很少在203以下停止电机,也就是说轮询任务检测的太慢,这个有什么方法解决吗,将停止逻辑写到中断会不会有影响,逻辑代码得有20多行。

网友A(2024-12-12):
不会是刹车不及时,或者是刹车不能立即截止吧,你的电机转速多少,扭矩多少,如果转速高 扭矩大,刹车肯定不能立即截止

网友B:
已解决,外部接口问题,跟任务调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