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YST的一些理解

楼主:
YST不是一般的有源音箱,对扬声器的控制类似于伺服电动机。
磁带磁带播放,总得有个电动机才能做到,稳压器稳的,是负载压降,但是,跟电机转速相关的却不是负载压降,所以,稳压器搭载电动机是稳不了速的,
当你改变改样比,负载压降会是如何变化,相信大家是懂的,只是不以为意,在「电子稳速」控制器中,反电势跟负载压降的关系正正就像这样。

网友A(2024-12-12):
在直流发电机大行其道的年代,有一种励磁方案叫做 积複激,
就是利用串激绕组抵消电源内阻的影响,当负荷加重时,输出的电动势不是恒定是增加的,如此表现,不就成了「负内阻」吗。

网友A:
TDA7274或AN6650,是微型有刷电机常用的「电子稳速」集成电路,
而图中这个是分立的,透过搭建分立电路,可清楚了解「电子稳速」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A:
电子电器,其实就是
电源、讯号源、电子电路、负载
四部份,而受控对像绝大多数是后两者,
负载跟电子电路不一样,电子电路可以引入「再生」提高灵敏度,但负载需要的是 规行矩步,那就只能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