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奇特的干簧管问题

楼主(2024-12-12):
干簧管的闭合,一般是要靠磁铁或者线圈产生的磁力。今天遇到一个特殊的,既没有线圈,也没有磁铁,靠线路板铜箔走线和两个端子台,求大师解释一下什么原理。
  这是沪通等离子切割机的维弧板,详情看图片,就是不明白流过的电流,怎么让干簧管闭合的

网友A:
相当于通电直导线产生磁场,大电流。。。

网友B:
图片这个像素也是真感人。。。。。。。。。
干簧管都要靠磁场才能闭合吧,估计是高频电流产生的电磁场两个端子相当于线圈了

网友C:
线圈可能在线路板内层,楼主需要确定这个板子是否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可能在线路板内层,楼主需要确定这个板子是否四层板。

双层板

网友D:
没有见过这种封装的干簧管,楼主能确认这是干簧管不?

网友E:
靠流过的电流控制,达到一定电流值铜箔周围的磁场够强干簧管就导通。

网友F:
没有规定线圈不能是单圈的,只要产生的磁性足够大就行,在大电流下单线圈也能产生足够大的磁场来吸合干簧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这个像素也是真感人。。。。。。。。。
干簧管都要靠磁场才能闭合吧,估计是高频电流产生的电磁场两个 ...

干簧管有机械寿命限制,楼主这个电路应该用光耦检测。

网友G:
通电的铜箔可以产生磁场让干簧管导通

网友H:
估计是高频电流产生了电磁场吧

网友I:
见过在干簧管上绕5,6圈粗线, 用来做过流保护的简单电路, 这个相当于2圈吧(好像有二个铜皮从上方穿过),  当电流大的话, 也足够让干簧管动作. 线切割平均电流大概3A~5A, 实际是脉冲电流, 如果脉冲占空比小, 实际最大电流可能达10A以上. 所以这种设计在合理范围内. 可能是测试短路状态. 线切割有几种状态, 正常火花放电 / 过度放电 /过度放电和短路 /开路 , 开路时,控制要前进,短路时,控制要后退.这就是比CNC加工控制不同的地方, CNC是一直有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