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随意贴,用来控制灯的开关,上面有个神奇的芯片,不知道品牌型号,有大神...

楼主(2024-12-12):
那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知道的有没有规格书发下。特征是:SO16封装,10脚VCC,5脚GND,4脚蓝牙天线,2,3脚接晶振

这是一个16脚的芯片,10脚VCC,5脚是地,2,3脚接晶振,4脚是蓝牙天线

这是一个16脚的芯片,10脚VCC,5脚是地,2,3脚接晶振,4脚是蓝牙天线

网友A:
你根据丝印搜一下,这个厂家很多,比如雅观灯孔用的天猫tmall genie+专用芯片,不用厂家用的都不一样,你看看丝印,根据相应型号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丝印搜一下,这个厂家很多,比如雅观灯孔用的天猫芯片,不用厂家用的都不一样,你看看丝印,根据相应 ...

都被打磨掉了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定制的没打标单片机芯片,除非找原厂家,要不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