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和PCF9685控制16路舵机通过串口调试程序

楼主(2024-12-12):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MyI2C.h"
#include "PCA9685_Re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uint8_t Channel_Flag = 0;

/**
  * 函    数:PCA9685写寄存器
  * 参    数:RegAddress 寄存器地址,范围:参考PCA9685手册的寄存器描述
  * 参    数:Data 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范围:0x00~0xFF
  * 返 回 值:无
  */
void PCA9685_WriteReg(uint8_t RegAddress, uint8_t Data)
{
        MyI2C_Start();                                                //I2C起始
        MyI2C_SendByte(ADDRESS);                        //发送从机地址,读写位为0,表示即将写入
        MyI2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MyI2C_SendByte(RegAddress);                        //发送寄存器地址
        MyI2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MyI2C_SendByte(Data);                                //发送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MyI2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MyI2C_Stop();                                                //I2C终止
}

//void PCA9685_Write(u8 addr,u8 data)    //   addr 表示要写入数据的寄存器地址,data 表示要写入的数据
//{
//        IIC_Start();                         //   发送 I2C 起始信号,开始 I2C 通信。
//
//        IIC_Send_Byte(PCA_Addr);             //   发送 PCA_Addr = 0x80 ,告诉设备我们要写入数据
//        IIC_NAck();                          //   发送不应答信号,表示主控器不需要从设备接收更多数据。
//
//        IIC_Send_Byte(addr);                 //   发送要写入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        IIC_NAck();                          //   发送不应答信号。
//
//        IIC_Send_Byte(data);                 //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        IIC_NAck();                          //   发送不应答信号。
//
//        IIC_Stop();                          //   发送 I2C 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信。
//
//}

/**
  * 函    数:PCA9685读寄存器
  * 参    数:RegAddress 寄存器地址,范围:参考PCA9685手册的寄存器描述
  * 返 回 值:读取寄存器的数据,范围:0x00~0xFF
  */
uint8_t PCA9685_ReadReg(uint8_t RegAddress)
{
        uint8_t Data;

        MyI2C_Start();                                                //I2C起始
        MyI2C_SendByte(ADDRESS);                        //发送从机地址,读写位为0,表示即将写入
        MyI2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MyI2C_SendByte(RegAddress);                        //发送寄存器地址
        MyI2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MyI2C_Start();                                                //I2C重复起始
        MyI2C_SendByte(ADDRESS | 0x01);                //发送从机地址,读写位为1,表示即将读取
        MyI2C_ReceiveAck();                                        //接收应答
        Data = MyI2C_ReceiveByte();                        //接收指定寄存器的数据
        MyI2C_SendAck(1);                                        //发送应答,给从机非应答,终止从机的数据输出
        MyI2C_Stop();                                                //I2C终止

        return Data;
}

//u8 PCA9685_Read(u8 addr)                //   addr 表示要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
//        u8 data;                           //   声明一个无符号 8 位整数变量 data,用于存储读取到的数据。
//        IIC_Start();                       //   发送 I2C 起始信号,开始 I2C 通信。
//        IIC_Send_Byte(PCA_Addr);           //   发送 PCA_Addr = 0x80 ,告诉设备我们要写入数据
//        IIC_NAck();                        //   发送不应答信号,表示主控器不需要从设备接收更多数据。
//        IIC_Send_Byte(addr);                  //   发送要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        IIC_NAck();                           //   发送不应答信号。
//        IIC_Stop();                           //   发送 I2C 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信。
//        delay_us(10);                         //   延时 10 微秒,等待芯片准备好数据。
//        IIC_Start();                          //   发送 I2C 起始信号,开始另一次 I2C 通信。
//        IIC_Send_Byte(PCA_Addr|0x01);         //   发送 PCA9685 的地址,并设置最低位为 1,
//        IIC_NAck();                           //   发送不应答信号。
//        data = IIC_Read_Byte(0);              //   通过 I2C 从 PCA9685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并存储到变量 data 中。
//        IIC_Stop();                           //   发送 I2C 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信。
//        return data;                          //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
  * 函    数:PCA9685设置输出频率
  * 参    数:float 频率
  * 返 回 值:返回预分频的值
*/
void PCA9685_SetFreq(float freq)
{
        uint8_t prescale,oldmode,newmode;               //定义了三个无符号 8 位整型变量 用于存储预分频器值、旧的模式寄存器值和新的模式寄存器值
        float prescaleval;                        //定义了一个双精度浮点型变量 prescaleval,用于计算预分频器的值。

//        freq *= 0.98;                             //将传入的频率值乘以 0.98,这是为了微调频率值以适应 PCA9685 的实际需求
        prescaleval = 25000000/4096/freq - 1;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0.5);       //将计算得到的预分频器值四舍五入取整,并将其赋值给 prescale 变量。

        oldmode = PCA9685_ReadReg(MODE1);        //通过调用 PCA9685_Read 函数读取当前 PCA9685 寄存器中的模式值,并将其存储在 oldmode 变量中。

        newmode = (oldmode&0x7F)|0x10;            //根据旧的模式值计算出新的模式值,将最高位清零(不复位)并将第5位设为1,表示将 PCA9685 设置为睡眠模式。
        PCA9685_WriteReg(MODE1,newmode);         //将新的模式值写入 PCA9685 的模式寄存器。
        PCA9685_WriteReg(PRE_SCALE,prescale);          //将计算得到的预分频器值写入 PCA9685 的预分频器寄存器。
        PCA9685_WriteReg(MODE1,oldmode);         //恢复旧的模式值。
        Delay_us(500);                              // 延时 0.5 毫秒,等待 PCA9685 完全启动。
        PCA9685_WriteReg(MODE1,PCA9685_ReadReg(MODE1)|0x80);       //将模式值的第8( Restart enabled.).更新频率后复位使用

}

//void PCA9685_setFreq(float freq)
//{
//        u8 prescale,oldmode,newmode;               //定义了三个无符号 8 位整型变量 用于存储预分频器值、旧的模式寄存器值和新的模式寄存器值
//
//        double prescaleval;                        //定义了一个双精度浮点型变量 prescaleval,用于计算预分频器的值。
//
//        freq *= 0.98;                             //将传入的频率值乘以 0.98,这是为了微调频率值以适应 PCA9685 的实际需求
//        prescaleval = 25000000;                   //这是 PCA9685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
//        prescaleval /= 4096;                      //每个周期从0计数到4095,除以 4096,得到每个计数器周期的时间,
//        prescaleval /= freq;                      //除以所需的频率值,得到预分频器的值。
//        prescaleval -= 1;                         //减去 1,得到最终的预分频器值
//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0.5f);       //将计算得到的预分频器值四舍五入取整,并将其赋值给 prescale 变量。
//        oldmode = PCA9685_Read(PCA_Model);        //通过调用 PCA9685_Read 函数读取当前 PCA9685 寄存器中的模式值,并将其存储在 oldmode 变量中。
//
//        newmode = (oldmode&0x7F)|0x10;            //根据旧的模式值计算出新的模式值,将最高位清零(bit 7)并将第 5 位设为1(bit 4),表示将 PCA9685 设置为睡眠模式。
//        PCA9685_Write(PCA_Model,newmode);         //将新的模式值写入 PCA9685 的模式寄存器。
//        PCA9685_Write(PCA_Pre,prescale);          //将计算得到的预分频器值写入 PCA9685 的预分频器寄存器。
//        PCA9685_Write(PCA_Model,oldmode);         //恢复旧的模式值。
//        delay_ms(5);                              // 延时 5 毫秒,等待 PCA9685 完全启动。
//        PCA9685_Write(PCA_Model,oldmode|0xa1);    //将模式值的最高位和第 1 位设为1,表示将 PCA9685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
//}

/**
  * 函    数:PCA9685_SetChannel
  * 参    数:0~15
  * 返 回 值:无
*/
void PCA9685_SetChannel(uint8_t Channel)
{
        Channel_Flag = Channel;
}

/**
  * 函    数:PCA9685_setPWM
  * 参    数:channel;舵机编号。on 表示置1的位置,off 表示置0位置(12位有效,值要小于4095)
  * 返 回 值:无
*/
void PCA9685_SetPWM(uint16_t pulse_on,uint16_t pulse_off)
{
        // 将脉冲宽度分解为ON和OFF时间
    uint8_t on_l = (pulse_on & 0xFF);                                //低8位
    uint8_t on_h = (pulse_on >> 8) & 0xFF;                        //高8位
    uint8_t off_l = (pulse_off & 0xFF);
    uint8_t off_h = (pulse_off >> 8) & 0xFF;

    // 写入ON和OFF时间到对应的寄存器
    PCA9685_WriteReg(LED0_ON_L + 4 * Channel_Flag, on_l);
    PCA9685_WriteReg(LED0_ON_H + 4 * Channel_Flag, on_h);
    PCA9685_WriteReg(LED0_OFF_L + 4 * Channel_Flag, off_l);
    PCA9685_WriteReg(LED0_OFF_H + 4 * Channel_Flag, off_h);
}
//void PCA9685_setPWM(u8 num,u32 on,u32 off)   //num 表示 PWM 通道号,on 表示 PWM 的起始位置,off 表示 PWM 的结束位置(即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的时刻)
//{
//        IIC_Start();                              //发送 I2C 起始信号,开始 I2C 通信。
//
//        IIC_Send_Byte(PCA_Addr);                  //发送 PCA9685 的地址,告诉设备我们要和 PCA9685 进行通信。
//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信号,确保设备准备好接收数据。
//
//        IIC_Send_Byte(LED0_ON_L+4*num);           //发送 LED 寄存器的地址,根据 PWM 通道号计算出相应的寄存器地址。
//        IIC_Wait_Ack();                           //
//
//        IIC_Send_Byte(on&0xFF);                   //发送 PWM 的起始位置低 8 位。
//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信号。
//
//        IIC_Send_Byte(on>>8);                     //发送 PWM 的起始位置高 8 位。
//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信号。
//
//        IIC_Send_Byte(off&0xFF);                  //发送 PWM 的结束位置低 8 位。
//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信号。
//
//        IIC_Send_Byte(off>>8);                    //发送 PWM 的结束位置高 8 位。
//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信号。
//
//        IIC_Stop();                              //发送 I2C 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信。
//}
/**
  * 函    数:SetAngle
  * 参    数:0~180°
  * 返 回 值:无
*/
void PCA9685_SetAngle(uint8_t angle)
{
        uint16_t pulse_on = 0;
        uint16_t pulse_off = 0;
        pulse_off = (uint16_t)((angle+45)*4096/1800+0.5);  //四舍五入
        PCA9685_SetPWM(pulse_on,pulse_off);
}

//void setAngle(u8 num,u16 angle)
//{
//        u32 off = 0;
//        off = (u32)(103+angle*1.13);  //360度舵机,每转动一度=1.14   0.5ms -180度起始位置:103
//        PCA9685_setPWM(num,0,angle);
//}
//
//

/**
  * 函    数:PCA9685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PCA9685_Init(void)
{
        MyI2C_Init();                                                                        //先初始化底层的I2C

        /*PCA9685寄存器初始化,需要对照PCA9685手册的寄存器描述配置,此处仅配置了部分重要的寄存器*/
        PCA9685_WriteReg(MODE1, 0x21);                                        //0使用内部时钟,1自增模式,0退出睡眠模式,1响应0x70通用地址
        Delay_us(500);                                      // 延时 0.5 毫秒,等待 PCA9685 完全启动。

}
//
//
//void PCA9685_Init(float hz,u16 angle)
//{
//        u32 off = 0;
//        IIC_Init();
//        PCA9685_Write(PCA_Model,0x00);
//        PCA9685_setFreq(hz);
//    off = (u32)(103+angle*1.14);  //360度舵机,每转动一度=1.14    0.5ms -180度起始位置:103
//        PCA9685_setPWM(0,0,off);
//        PCA9685_setPWM(1,0,off);
//        PCA9685_setPWM(2,0,off);
//        PCA9685_setPWM(3,0,off);
//        PCA9685_setPWM(4,0,off);
//        PCA9685_setPWM(5,0,off);
//        PCA9685_setPWM(6,0,off);
//        PCA9685_setPWM(7,0,off);
//        PCA9685_setPWM(8,0,off);
//        PCA9685_setPWM(9,0,off);
//        PCA9685_setPWM(10,0,off);
//        PCA9685_setPWM(11,0,off);
//        PCA9685_setPWM(12,0,off);
//        PCA9685_setPWM(13,0,off);
//        PCA9685_setPWM(14,0,off);
//        PCA9685_setPWM(15,0,off);
//        delay_ms(100);
//
//}
/**
  * 函    数:Channel函数,串口选择指定通道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Channel(void)
{
        Serial_SendString("Run_16_Servo...\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 1, "Run_16_Servo.");                                //OLED清除指定位置,并显示Run_Mode_1
        OLED_ShowString(2, 1, "Channel;");
        Serial_RxFlag = 0;                                //进入循环前,结束数据包处理,等待接受命令

        while (1)
        {
                if (Serial_RxFlag == 1)
                {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Stop") == 0)                         //传入Stop字符停止当前模式
                        {
                                Serial_SendString("Stop_Channel...\r\n");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 1, "Stop_Channel.");
                                Serial_RxFlag = 0;
                                break;
                        }
                        else
                        {
                                uint8_t Channel  = atoi(Serial_RxPacket);                                //把字符串转为数字
                                PCA9685_SetChannel(Channel);                                                                //置通道
                                OLED_ShowNum(2, 9, Channel, 2);
                                OLED_ShowString(3, 1, "Angle;");
                                Serial_Printf("Channel;%d", Channel);
                                Serial_RxFlag = 0;                                                                //数据包接收标志位清零等待下次接收
                                break;
                        }
                }
        }
}
/**
  * 函    数:Angle函数,串口选择指定角度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Angle(void)
{
        while (1)
        {
                if (Serial_RxFlag == 1)
                {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Stop") == 0)                         //传入Stop字符停止当前模式
                        {
                                Serial_SendString("Stop_16_Servo...\r\n");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 1, "Stop_16_Servo.");
                                Serial_RxFlag = 0;
                                break;
                        }
                        else                                                                                                 //否则认为输入的是角度
                        {
                                uint8_t Angle  = atoi(Serial_RxPacket);                                //把字符串转为数字
                                PCA9685_SetAngle(Angle);                                                                //置角度
                                OLED_ShowNum(3, 7, Angle, 3);
                                Serial_Printf("Angle;%d", Angle);
                                Serial_RxFlag = 0;                                                                //数据包接收标志位清零等待下次接收
                        }
                }
        }
}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ervo.h"
#include "PCA9685.h"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PCA9685_Init();
        PCA9685_SetFreq(50);

        while (1)
        {
                if (Serial_RxFlag == 1)                //如果接收到数据包
                {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16_Servo") == 0)
                        {
                                Channel();
                                Angle();
                        }
                        Serial_RxFlag = 0;                        //防止串口错误输入导致标志位一直不清零,不能接收下次指令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