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1输入25Mhz有源晶振,74lsl61不计数

楼主:
如题,25M有源晶振接74ls161,不能正常计数。网上有说最大25Mhz的,有说36Mhz的。手里没有其他信号源给74ls161测试,想问一下74ls161的工作频率。

网友A(2024-12-13):
74ls161工作频率是36Mhz,你的25M有源晶振驱动力够不够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B:
最低可以工作在25MHZ, 经典值30MHZ+

(1)输入电平要对,你的有源晶振输出是什么信号,有CMOS, 有削波SIN (这个要加电路的,因为它只有0.8V VPP),有3.3V的,有5V的. 不一定能直接接74LS电路.

(2)更高速的,也可以选择 74LV161 , 74LVC161, 74AHC161 ...   有的最高可工作在180MHZ. 工作电压也有不同.看你需求.

网友C:
不能正常计数可能是接线错误、芯片损坏、电压过低,高频率就需要用FPGA驱动测试。

网友D:
手册上有说到,最大时钟频率为18MHz@6V,或15MHz@4.5V,或3MHz@2.0V。供电电压不同,能接受的频率也不同。

网友E:
不同厂家或者同一厂家不同型号都不一样,常见的德州的74LS161官方文档是25M的,灵星的是27M,摩托罗拉是35M,所以具体的你还是要看厂家的文档。

网友E:
这个文档给你参考一下,不用品牌,不同型号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F:
7层的说明书已下载,谢谢! 晶振可以点亮led灯,晶振频率测试正常。当拔下晶振输出端,74ls161时钟输入口“悬空”时,芯片因为干扰开始计数。可能是买的芯片频率达不到

网友F:
改一下时钟源。10Mhz能正常工作,12Mhz就不能工作。真的是芯片性能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改一下时钟源。10Mhz能正常工作,12Mhz就不能工作。真的是芯片性能不够!!!

高频信号处理尽量用贴片封装,并控制好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