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串口通信实验,lcd怎么清除上次输入的数据

楼主:
再次输入的时候,lcd怎么清掉之前的数据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LCD控制引脚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 = P1^2;
//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KEY = P1^6;

// 定义数据数组
uchar data_to_send[8];
uchar received_data;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 (ms--)
        for (i = 0; i < 123; i++);
}

// 向LCD写指令函数
void w_com(uchar com)
{
    RS = 0;
    RW = 0;
    E = 1;
    P0 = com;
    E = 0;
    delayms(1);
}

// 向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_dat(uchar dat)
{
    RS = 1;
    RW = 0;
    E = 1;
    P0 = dat;
    E = 0;
    delayms(1);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void)
{
    delayms(10);
    w_com(0x38);
    delayms(10);
    w_com(0x0c);
    delayms(10);
    w_com(0x06);
    delayms(10);
    w_com(0x01);
    delayms(10);
    w_com(0x80);
    delayms(10);
}

//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send_data(uchar data_to_send)
{
    SBUF = data_to_send;
    while (TI == 0);
    TI = 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init()
{
    // 9600bps 11.0592MHz
    SCON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S = 1;            // 开启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
    uart_init();
    while (1)
    {
        if (KEY == 0)
        {
            delayms(20);
            if (KEY == 0)
            {
                for (i = 0; i < 8; i++)
                {
                    send_data(data_to_send[ i]);
                }
                while (KEY == 0);
            }
        }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 (RI == 1)
    {
        RI = 0;
        received_data = SBUF;
        w_dat(received_data);
    }
}

网友A(2024-12-13):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POS = 0;
    if (RI == 1)
    {
        RI = 0;
        received_data = SBUF;
        w_dat(received_data);
                POS++;
                if(POS>=32){
                        POS = 0;
                        w_com(0x80);
                        w_com(0x01);
                }
    }
}

网友B:
还是和之前一样

网友C:
要清除LCD1602上显示的上次发送的字符,你需要在程序中加入清除显示的代码。LCD1602提供了一个清除显示的指令,即指令码0x01。你可以定义一个函数来发送这个指令,从而清除LCD上的显示。  以下是你可以添加到程序中的代码: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     uart_init();     while (1)     {         if (KEY == 0)         {             delayms(20);             if (KEY == 0)             {                 w_com(0x01); // 发送清除显示指令                  delayms(10); // 等待指令执行完成                  for (i = 0; i < 8; i++)                 {                     send_data(data_to_send[i]); // 假设data_to_send数组中存储了要发送的数据                 }                 while (KEY == 0);             }         }     } }

网友C:
请注意,这里的data_to_send数组应该是之前存储了要发送的数据,并且在发送新数据之前,你需要确保数组中的数据是最新的。此外,lcd_clear函数中的延迟是为了确保LCD有足够的时间来执行清除操作。根据你的LCD响应速度,这个延迟时间可能需要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清除LCD1602上显示的上次发送的字符,你需要在程序中加入清除显示的代码。LCD1602提供了一个清除显示的指 ...

不太行

网友A: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POS = 0;
    if (RI == 1)
    {
        RI = 0;
        received_data = SBUF;
        if(POS==16)
        {
            w_com(0xC0);
        }
        if(POS>=32)
        {
            POS = 0;
            w_com(0x80);
            w_com(0x01);
                        delayms(2);
        }
        w_dat(received_data);
        PO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