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舵机驱动汇编程序

楼主(2024-12-13):
让舵机左转动90度,输出1ms脉冲,然后右转动90度,输出1.5MS脉冲,只使用延时可以吗?我这样编写的,但有时候不能用。麻烦给姐说一下

网友A:
假设左转90度和右转90度对应的脉冲宽度1ms、PWM信号的周期为20ms,步骤:设置PWM信号的周期;根据所需的角度,设置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

ORG 0000H       ; 程序起始地址
LJMP START      ; 跳转到程序开始处
ORG 000BH       ; 定时器0中断向量地址
LJMP TIMER0_ISR ; 跳转到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START:
    MOV TMOD, #01H       ;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定时器)
    MOV TH0, #0FCH       ; 定时器0高8位初值(假设周期为20ms)
    MOV TL0, #66H        ; 定时器0低8位初值
    SETB ET0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0
    CLR P1.0             ; 假设P1.0连接舵机控制信号; 左转90度,输出1ms脉冲
    MOV R0, #1000        ; 假设1ms需要1000个机器周期(具体根据单片机时钟频率算)
    LCALL DELAY_MS
    SETB P1.0            ; 设置P1.0为高电平
    MOV R0, #9999        ; 20ms - 1ms = 19ms,假设需要9999个机器周期
    LCALL DELAY_MS
    CLR P1.0             ; 清除P1.0为高电平; 右转90度,输出1.5ms脉冲
    MOV R0, #1500        ; 假设1.5ms需要1500个机器周期
    LCALL DELAY_MS
    SETB P1.0            ; 设置P1.0为高电平
    MOV R0, #9400        ; 20ms - 1.5ms = 18.5ms,假设需要9400个机器周期
    LCALL DELAY_MS
    CLR P1.0             ; 清除P1.0为高电平
    SJMP $                   ; 无限循环
    DELAY_MS:
    MOV R1, R0           ; 将延时计数值存入R1
    DJNZ R1, $           ; 延时循环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