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脚的充电器输入没有GND,请问是如何测试泄露电流的呢?绝缘阻抗和泄露电流,...

楼主:
这种两脚的充电器输入没有GND,请问是如何测试泄露电流的呢?绝缘阻抗和泄露电流,外壳对GND的耐压都测试不了的吧?

网友A(2024-12-15):
这是单相输入,中性线始终在服务处接地

网友B:
1. 泄漏电流测试:
可以使用接地电阻法来直接检测设备或电路的泄漏电流。通过测量设备或电路与接地之间的电阻,可以得到泄漏电流的大小。通常使用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器进行测试。
另外,可以采用绝缘电阻测试方法来评估设备或电路的绝缘性能。通过施加一定的直流电压,并测量电路中的绝缘电阻,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泄漏电流问题。
2. 绝缘阻抗测试:
绝缘阻抗测试通常使用兆欧表法或电桥法。兆欧表法是最常用的一种,其测试原理是利用手摇发电机产生高压电,通过被测设备对地之间的阻抗来测量绝缘电阻。
3. 外壳对GND的耐压测试:
对于没有GND的设备,可以采用金属箔覆盖在外壳或外壳的非导电平面上,然后使用耐压测试仪进行测试。这样可以确保耐压测试能够覆盖到外壳的各个部位。
耐压测试仪主要由交流(直流)电流高压电源、时序控制器、检测电路、指示电路和报警电路组成。基本工作原理是将被测仪器在电压测试仪输出的测试高压下产生的漏电流与预设判断电流的比值进行比较。

网友C:
1.剩余电流测量,就是钳形万用表的那种测量方法,把零线火线同时穿过互感器,然后测量互感器上面的电流,正常情况下互感器上剩余电流为零。
2.没有地线,可以用零线泄流,直接测量即可。零线接通地线并不能防止漏电,但可以提供用电设备漏电时的泄流通路,这种方法需要严格接入零火线,否则可能造成外壳带电,造成用电风险,因此不常用。

网友D:
这部是交流电输入吗?GND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相输入,中性线始终在服务处接地

三个脚的也是单相电的吧。。。服务处接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 泄漏电流测试:
可以使用接地电阻法来直接检测设备或电路的泄漏电流。通过测量设备或电路与接地 ...

感谢你的回复   我其实最需要的是如何接线  如何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 泄漏电流测试:
可以使用接地电阻法来直接检测设备或电路的泄漏电流。通过测量设备或电路与接地 ...

这个具体怎么连接   怎么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