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

楼主:
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电流负值?电流钳为什么可以把DC直流信号的电流测试出来呢?互感的原理应该需要变化的交流信号才能读到吧?

网友A(2024-12-14):
这个是霍尔的不是CT的,这种比较贵

网友B:
要显示电流正值,必须让电流方向从钳表正面通过。你像图中夹在负极上,电流是由钳表钩子单面穿过啊,当然会显示负值喽。

网友C:
电流钳表的显示,当电流沿钳口箭头方向流动时,显示正值;反之,显示负值。请检查钳表的方向。

网友D:
你是在充电吗?

网友E:
电子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

网友F:
电线进入钳形表的方向有关系,你仔细观察一下两张图片上,进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