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避障小车系统原理图程序

楼主(2024-12-14):
寻迹避障 小车 ,经典物件 !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

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oled.h>
#include <reg51.h>                                                                //51通用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sss)
{
  while(sss--);
}

sbit PWM=P1^2;//  P1.0输出pwm
sbit sd=P1^3;//  P1.0输出pwm
char time,ct;  // 定义占空比的变量
int d,a,dw,ks=0;
int y=2,z=2;
int xs=220;

sbit AIN2 =P2^4;
sbit AIN1 =P2^3;
sbit BIN2 =P2^5;
sbit BIN1 =P2^6;
sbit zuo =P1^0;
sbit you =P1^1;
sbit hw  =P2^0;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8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8;
        j = 145;
        k = 9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3;
        j = 156;
        k = 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1;
        j = 130;
        k = 11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ExtInt0()
{
    IT0 = 1;       // 电平下降沿触发
    EX0 = 1;       // 开启INT0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1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 0 模式,工作方式 1,仅用 TR0 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 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 0 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xj()
{
if(zuo==1&&you==0) {y=1;z=5;}
if(zuo==0&&you==1) {y=5;z=1;}
if(zuo==0&&you==0) {y=2;z=2;}
}
void fw()
{
if(zuo==1||you==1){z=5,y=1;Delay250ms();dw=0;a=0;}
}

void bz()                                      //判断小车前面是否存在障碍物
{
   if(hw==0){a=1;dw=1;}
    while(a)
   {
switch (dw)                                    //循迹避障
    {
        case 1:z=5;y=1;Delay300ms();dw=2;break;//小车左转
        case 2:z=2,y=2;Delay100ms();dw=3;break;//小车直行
              case 3:z=1,y=5;Delay180ms();dw=4;break;//小车右转
        case 4:z=2,y=2;Delay100ms();dw=5;break;//小车直行
        case 5:z=1,y=5;Delay250ms();dw=6;break;//小车右转
                     case 6:z=2,y=2;fw();break;             //判断是否接触黑线

    }
   }
}
void main()
{
Timer01Init();                                 //定时器初始化
                AIN2=1;                                    //tb6612正反设定
                AIN1=0;
                BIN2=1;
                BIN1=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Num(0,2,2023400,7,16);
OLED_ShowNum(56,2,20365,5,16);
while(1)
        {

                xj();                                     //调用循迹
    bz();                                     //调用避障
       }
        }

void IntT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time++;
   ct++;

        if(time>=y ) {time=0;}    //右边转速
        if(time<=d*ks) {PWM=1;}
        else           {PWM=0;}

        if(ct>=z   )   {ct=0;}    //左边转速
        if(ct<=d*ks)   {sd=1;}
        else           {sd=0;}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