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重发指令的应用怎么用

楼主(2024-12-15):
看文档有这个指令 REUSE_TX_PL,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是直接写入 ,然后写入REUSE_TX_PL指令,再拉高CE就可以一直自己发相同数据了吗?
实际这样做,看功耗是有在发,但是接受

网友A:
不是的,重发是对方没收到才会重发,而且也是有次数限制的,不会一直发

网友B:
根据说明书:该命令为重新使用上一个数据包,CE拉高持续发送,发射过程中必须禁止数据包重利用功能。

网友C:
设置次数,如果没发出去就会继续发,知道次数到了为止,至于首部收到,就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