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通信实验及双机通信实验,按按键不接收数据,发送第2次数据时,lcd不清屏之前....

楼主:
pc机通信实验及双机通信实验,按按键不接收数据,发送第2次数据时,lcd不清屏之前的数据,要想实现清屏,怎么修改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LCD控制引脚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 = P1^2;
//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KEY = P1^6;

// 定义数据数组

uchar received_data;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 (ms--)
        for (i = 0; i < 123; i++);
}

// 向LCD写指令函数
void w_com(uchar com)
{
    RS = 0;
    RW = 0;
    E = 1;
    P0 = com;
    E = 0;
    delayms(1);
}

// 向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_dat(uchar dat)
{
    RS = 1;
    RW = 0;
    E = 1;
    P0 = dat;
    E = 0;
    delayms(1);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void)
{
    delayms(10);
    w_com(0x38);
    delayms(10);
    w_com(0x0c);
    delayms(10);
    w_com(0x06);
    delayms(10);
    w_com(0x01);
    delayms(10);
    w_com(0x80);
    delayms(10);
}

//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send_data(uchar data_to_send)
{
    SBUF = data_to_send;
    while (TI == 0);
    TI = 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init()
{
    // 9600bps 11.0592MHz
    SCON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S = 1;            // 开启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void main()
{uchar data_to_send[8]="12345678";
    uchar i;
    lcd_ini();
    uart_init();
    while (1)
    {
        if (KEY == 0)
        {
            delayms(20);
            if (KEY == 0)
            {
                for (i = 0; i < 8; i++)
                {
                    send_data(data_to_send[ i]);
                }
                while (KEY == 0);
            }
        }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received_data = SBUF;
        w_dat(received_data);
    }
}

网友A(2024-12-16):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LCD控制引脚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 = P1^2;
//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KEY = P1^6;

// 定义数据数组
uchar received_data;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 (ms--)
        for (i = 0; i < 123; i++);
}

// 向LCD写指令函数
void w_com(uchar com)
{
    RS = 0;
    RW = 0;
    E = 1;
    P0 = com;
    delayms(1);
    E = 0;
}

// 向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_dat(uchar dat)
{
    RS = 1;
    RW = 0;
    E = 1;
    P0 = dat;
    delayms(1);
    E = 0;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void)
{
    delayms(10);
    w_com(0x38); // 8位数据接口, 2行显示, 5x7点阵
    delayms(10);
    w_com(0x0c); // 显示开, 光标关
    delayms(10);
    w_com(0x06); // 文字不动, 地址自动+1
    delayms(10);
    w_com(0x01); // 清屏
    delayms(10);
}

// LCD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w_com(0x01); // 清屏指令
    delayms(10); // 等待清屏完成
}

//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send_data(uchar data_to_send)
{
    SBUF = data_to_send;
    while (TI == 0);
    TI = 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 8位数据, 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 设定定时初值 (9600波特率 @ 11.0592MHz)
    TH1 = 0xFD;        //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S = 1;            // 开启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data_to_send[8] = "12345678";
    uchar i;
    lcd_ini();
    uart_init();
    while (1)
    {
        if (KEY == 0)
        {
            delayms(20);
            if (KEY == 0)
            {
                lcd_clear(); // 清屏
                for (i = 0; i < 8; i++)
                {
                    send_data(data_to_send[i]);
                }
                while (KEY == 0);
            }
        }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received_data = SBUF;
        // 更新LCD显示,这里可能需要设置LCD的地址,确保数据写入正确位置
        // 假设每次接收的数据都覆盖显示,这里简单地从第一列开始显示
        w_com(0x80); // 设置LCD DDRAM起始地址为第一行第一列
        for (uchar j = 0; j < 1; j++) // 这里假设每次只接收一个字符,如果需要接收多个,需要调整逻辑
        {
            w_dat(received_data);
        }
    }
}

网友B:
uint TimeOut = 0;
uchar RecBuff[16];
uchar POS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data_to_send[8]="12345678";
    uchar i;
    lcd_ini();
    uart_init();
    while (1)
    {
        if (KEY == 0)
        {
            delayms(20);
            if (KEY == 0)
            {
                for (i = 0; i < 8; i++)
                {
                    send_data(data_to_send[ i]);
                }
                while (KEY == 0);
            }
        }
                if(TimeOut>0)
                {
                        TimeOut--;
                        if(TimeOut==0)
                        {
                                uchar i;
                                w_com(0x01);
                                delayms(10);
                                w_com(0x80);
                                delayms(10);
                                for(i=0;i<POS;i++)
                                {
                                        w_dat(RecBuff[i]);
                                }
                                POS = 0;
                        }
                }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RecBuff[POS] = SBUF;
                POS++;
                TimeOut = 10000;
    }
}

网友C:
您好,大佬,用了您的代码现在是可以实现了清屏的操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按按键发送还是接收不到,请问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不太行,和我的结果差不多

网友C:
已经解决了,是我仿真图接多了根线,谢谢大佬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