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蓄电池的概念

楼主(2024-12-16):
前言:
在经典理论中,电源不是分为电压源与电流源两种的吗?!
但我觉得,这还不是根本,电源的本质,其实就是 换能或贮能的器物,
电力调控器称之为电源,纯属张冠李戴,不过既已约定俗成,也就罢了,毕竟这里不是较真的地方,亦非本帖讨论的范畴,
源,就是诞生之地,换能器自身并不荷电,当外力 (非电能量) 馈入时,在电枢中激发出电动势,没有电动势就不会有电力,无论电压源或电流源都一样!
换能器,是真正的电源,贮电器则是电的「栖身之所」,在贮电器中,电是以静电势或环流的形态存在,这是无功而不是换能,电流型贮能器里头藏着的,就是电流,
电流,是电力的具现形态,亦是无功的载体,在电流型贮电器里藏着的电流,相当于力学中的〖惯性〗,这时,环路处处等势,电压表是不会有读数的。

楼主:
蓄电池,如今已是烂大街的物种,充电,已成为人类的生活习惯,
当电池需要充电时,应该怎样放进充电器中,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
如果这蓄电池是个恒流源,那应该怎样装进充电器去才对,是反接,充电器可照常使用但须串联电阻限流。

网友A:
大半夜的,你原创的吗?

楼主:
恒流蓄电池,可用普通充电器充电,但须限流,
HID是负阻,LED动态电阻非常小,空间磁场需要稳定的驱动,这些都需要恒流,
恒流源本身就能恒流,为何还需限流呢,
因为,恒流源能恒的只是通着的电流,但无法限制随着充电或放电而渐渐增减的电流,如果不加这个电阻,则充电器捅进这电池的电流就会涨至超过额定值,
换言之,恒流蓄电池跟普通(恒压)蓄电池一样,也是会过充的,为免过充,就得插入电阻,阻值应该根据电池的额定电流来计算,而且,电阻的插入还可降低电池吃电时所引发的反电势。

楼主:
充电者,恒压恒流皆可,而被充电的恒流蓄电池应该反接接,充电者才能释出能量,
如果不反接,则充电者就成了电池的负载,而且是重负载,电池的消耗只会进一步加剧,
而且,充电器跟电源不同,可能无法倒灌,那么,电池的电动势就会无限飚升,所以,充电器最好是並联一个压敏电阻或稳压管以防万一,
恒流蓄电池跟恒流源,同样是恒流,但电池是贮能器而不是换能器,恒流值是会随着充放电而涨缩的,如果充电器是恒压源,就须串联电阻以免过充,
但电阻的介入,会使电池处于荷载充电的状态,图中那道黄颜色波的〖+5V〗就是那蓄电池释出的电动势,有没有发觉,这样的架构是不是跟buck电路有点像呢?!
buck电路的电感就是这样用的,但蓄电池不是「滤波」元件,充电时不希望有负荷,更不应该重度挂载,所以,若有电阻介入,就应该给电池加个二极管,注意,这二极管的方向跟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相同,但接法不一样,是跟电池直接並联的,这样,+5V就没有了,–10V则是随电池的「满血复活」而渐渐消失。

楼主:
在恒流蓄电池贮存着的,是电流,而电流是自带磁效应的,即使贮电器物不是电感,
恒流源的另一问题是,电流是电流源的主体参数,只能全额提取,民用电器功率有限,大容量恒流源难以适配,也许,电磁%才是让恒流蓄电池得以尽情发挥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