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数码管的位选段选的写法怎么写?

楼主:
我用查理复用写的数码管显示,结果亮度不够,请问如果用位选,段选写法怎么写?脚位太多了
//------------------------------------------扫描数码管-------------------------------------//
void LED_SCAN(void)
{
    SEG++;
    if(SEG>15){SEG=1;}
    PIN1=PIN2=PIN3=PIN4=PIN5=PIN6=PIN7=PIN8=PIN9=PIN10=0;
    //pin1=pa2,pin2=pa3,pin3=pb2,pin4=pb1,pin5=pb0,pin6=pb7,pin7=pb6,pin8=pb5,pin9=pb4,pin10=pa0
    //IOSTA   = 0XFD;1011 1101     IOSTB   = 0XFF;1101 11011
    //if(SEG==0){IOSTA=0XFD;IOSTB=0XFF;PIN10=1;PIN9=1;}
    //PIN1=PB1;PIN2=PB0;PIN3=PA4;PIN4=PA3;PIN5=PA2;PIN6=PA0;PIN7=PA1;PIN8=PA7;PIN9=PA6;PIN10=PB5
    if(SEG==1){IOSTA=0XBF;IOSTB=0XFD;if(data[0]&0x01)PIN1=1,PIN10=1;else PIN9=0;PIN1=0;}

    if(SEG==2){IOSTA=0XBF;IOSTB=0XFE;if(data[0]&0x02)PIN2=1,PIN10=1;else PIN9=0;PIN2=0;}
    if(SEG==3){IOSTA=0XAF;IOSTB=0XFF;if(data[0]&0x04)PIN3=1,PIN10=1;else PIN9=0;PIN3=0;}
    if(SEG==4){IOSTA=0XB7;IOSTB=0XFF;if(data[0]&0x08)PIN4=1,PIN10=1;else PIN9=0;PIN4=0;}
    if(SEG==5){IOSTA=0XBB;IOSTB=0XFF;if(data[0]&0x10)PIN5=1,PIN10=1;else PIN9=0;PIN5=0;}
    if(SEG==6){IOSTA=0XBE;IOSTB=0XFF;if(data[0]&0x20)PIN6=1,PIN10=1;else PIN9=0;PIN6=0;}
    if(SEG==7){IOSTA=0XBD;IOSTB=0XFF;if(data[0]&0x40)PIN7=1,PIN10=1;else PIN9=0;PIN7=0;}

    if(SEG==8){IOSTA=0XFF;IOSTB=0XDD;if(data[1]&0x01)PIN1=1,PIN9=1;else PIN10=0;PIN1=0;}

    if(SEG==9){IOSTA=0XFF;IOSTB=0XDE;if(data[1]&0x02)PIN2=1,PIN9=1;else PIN10=0;PIN2=0;}
    if(SEG==10){IOSTA=0XEF;IOSTB=0XDF;if(data[1]&0x04)PIN3=1,PIN9=1;else PIN10=0;PIN3=0;}

    if(SEG==11){IOSTA=0XF7;IOSTB=0XDF;if(data[1]&0x08)PIN4=1,PIN9=1;else PIN10=0;PIN4=0;}

    if(SEG==12){IOSTA=0XFB;IOSTB=0xDF;if(data[1]&0x10)PIN5=1,PIN9=1;else PIN10=0;PIN5=0;}

    if(SEG==13){IOSTA=0XFE;IOSTB=0xDF;if(data[1]&0x20)PIN6=1,PIN9=1;else PIN10=0;PIN6=0;}

    if(SEG==14){IOSTA=0XFD;IOSTB=0xDF;if(data[1]&0x40)PIN7=1,PIN9=1;else PIN10=0;PIN7=0;}

    if(SEG==15){IOSTA=0X7F;IOSTB=0xDF;if(data[1]&0x80)PIN8=1,PIN9=1;else PIN10=0;PIN8=0;}
}

网友A(2024-12-16):
这是单纯的共阴数码管啊
不用什么查理复用

网友B:
对啊,就是两位共阴的动态

网友C:
按两位共阴数码管接线,上面的8字段码就是常用的共阴数码管段码,下面电量图形对照段点显示要求自己编个共阴码,基本没有难度。出错不要怕,很容易修改。

网友D:
亮度不够是不是因为你刷新频率太快了

网友E:
人眼视觉残留是50hz也就是20ms,增大亮度可以把数码管扫描时间加长,但总时间不能超过20ms。

网友E:
1.增加扫描时间,但数码管所有段总时间要小于20ms
2.减小限流电阻,或者单片机IO口有大电流驱动
3.用三极管驱动,放大电流

网友B:
亮度不够大概率是驱动时序问题。两位交替显示,和扫描速度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