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元件名称对照表

楼主(2024-12-16):
Proteus 元件名称对照表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常用----------------------------------------

button              按键开关
buzzer              蜂鸣器
pack                排阻
CAP                 电容
CRYSTAL             晶振
LM016L              1602液晶屏
POT-HG              画线变阻器(数字)
Resistors           各种电阻(有数值)
7SEG-MPX4-CC        四个公阴二极管显示器 1234 是阴公共端
7SEG-MPX8-CC        八个公阴二极管显示器 12345678 是阴公共端
7SEG-MPX4-CA        四个公阳二极管显示器 1234 是阳公共端
7SEG-MPX8-CA        八个公阳二极管显示器 12345678 是阳公共端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十进制计数器  2个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备用----------------------------------------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
                    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
                    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POT                 滑线变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AERIAL-天线;
FUSE;METER-仪表;

-------------------精心查找---------------------------------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MOS 4000系列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diodes                 二极管
ECL 10000 Series       ECL 10000系列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chanics
Memory ICs             存储器(记忆电路)
Microprocessor ICs     微处理器芯片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erational Amplifiers 运算放大器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ICAXE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有数值)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各种扬声器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开关装置)
Thermionic Valvs       热离子阀
Transducers            换能器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
TTL 74ALS series      |
TTL 74AS series       |
TTL 74F series        | 74系列
TTL 74HC series       |
TTL 74HCT series      |
TTL 74LS series       |
TTL 74S series        |
------------------------------------------------------------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

---------74系列常见数字逻辑器件中文注解--------------

-----------------------------------------------------
74LS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LS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4 TTL 六反相器

74LS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LS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LS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LS08 TTL 2输入端四与门

74LS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LS10 TTL 3输入端3与非门

74LS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LS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11 TTL 3输入端3与门

74LS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LS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6 TTL 四异或门

74LS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LS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LS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LS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LS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LS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LS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LS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LS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LS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LS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LS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LS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LS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LS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LS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LS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LS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LS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LS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LS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LS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LS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LS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LS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LS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LS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LS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LS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LS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LS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LS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LS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LS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十进制计数器2个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十进制计数器2个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LS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LS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LS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LS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LS490 TTL 十进制计数器 2个

74LS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LS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LS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LS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LS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LS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LS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LS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LS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LS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LS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LS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LS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LS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

------------CD系列常见数字逻辑器件中文注解-----------

-----------------------------------------------------

CD4000 双3输入端或非门+单非门 TI

CD4001 四2输入端或非门 HIT/NSC/TI/GOL

CD4002 双4输入端或非门 NSC

CD4006 18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NSC

CD4008 4位超前进位全加器 NSC

CD400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1 四2输入端与非门 HIT/TI

CD4012 双4输入端与非门 NSC

CD4013 双主-从D型触发器 FSC/NSC/TOS

CD4014 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15 双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TI

CD4016 四传输门 FSC/TI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器 FSC/TI/MOT

CD4018 可预制1/N计数器 NSC/MOT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 PHI

CD4020 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频器 FSC

CD4021 0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PHI/NSC

CD4022 八进制计数/分配器 NSC/MOT

CD4023 三3输入端与非门 NSC/MOT/TI

CD4024 7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25 三3输入端或非门 NSC/MOT/TI

CD4026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MOT/TI

CD4027 双J-K触发器 NSC/MOT/TI

CD4028 BCD码十进制译码器 NSC/MOT/TI

CD4029 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NSC/MOT/TI

CD4030 四异或门 NSC/MOT/TI/GOL

CD4031 64位串入/串出移位存储器 NSC/MOT/TI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33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TI

CD4034 8位通用总线寄存器 NSC/MOT/TI

CD403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TI

CD4038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40 12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41 四同相/反相缓冲器 NSC/MOT/TI

CD4042 四锁存D型触发器 NSC/MOT/TI

CD4043 4三态R-S锁存触发器("1"触发) NSC/MOT/TI

CD4044 四三态R-S锁存触发器("0"触发) NSC/MOT/TI

CD4046 锁相环 NSC/MOT/TI/PHI

CD4047 无稳态/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NSC/MOT/TI

CD4048 4输入端可扩展多功能门 NSC/HIT/TI

CD404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HIT/TI

CD405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MOT/TI

CD4051 八选一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2 双4选1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3 三组二路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4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5 BCD-7段译码/液晶驱动器 NSC/HIT/TI

CD4056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9 “N”分频计数器 NSC/TI

CD4060 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TI/MOT

CD4063 四位数字比较器 NSC/HIT/TI

CD4066 四传输门 NSC/TI/MOT

CD4067 16选1模拟开关 NSC/TI

CD4068 八输入端与非门/与门 NSC/HIT/TI

CD4069 六反相器 NSC/HIT/TI

CD4070 四异或门 NSC/HIT/TI

CD4071 四2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2 双4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3 三3输入端与门 NSC/TI

CD4075 三3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6 四D寄存器

CD4077 四2输入端异或非门 HIT

CD4078 8输入端或非门/或门

CD4081 四2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2 双4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5 双2路2输入端与或非门

CD4086 四2输入端可扩展与或非门

CD4089 二进制比例乘法器

CD4093 四2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NSC/MOT/ST

CD4094 8位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NSC/TI/PHI

CD4095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6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7 双路八选一模拟开关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NSC/MOT/TI

CD40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NSC/MOT/ST

CD40100 32位左/右移位寄存器

CD40101 9位奇偶较验器

CD40102 8位可预置同步BCD减法计数器

CD40103 8位可预置同步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CD40104 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CD40105 先入先出FI-FD寄存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NSC\\TI

CD40107 双2输入端与非缓冲/驱动器 HAR\\TI

CD40108 4字×4位多通道寄存器

CD40109 四低-高电平位移器

CD40110 十进制加/减,计数,锁存,译码驱动 ST

CD40147 10-4线编码器 NSC\\MOT

CD40160 可预置BCD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1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2 BCD加法计数器 NSC\\MOT

CD40163 4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 NSC\\MOT

CD40174 六锁存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75 四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81 4位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CD40182 超前位发生器

CD40192 可预置BCD加/减计数器(双时钟) NSC\\TI

CD40193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NSC\\TI

CD40194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19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208 4×4多端口寄存器

网友A:
现在最高的版本号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