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PM2.5环境监测系统设计

楼主:
一.项目背景
最近为了完成交付的任务,遂重制了一下小项目用STM32做一个小型的环境监测系统。
        项目整体示意框图如下:

二.器件选择
  • 单片机(STM32F103)
  • 数字温湿度模块(DHT11)
  • 液晶显示模块(0.8寸OLED)
  • 粉尘传感器模块(GP2Y10)
  • 报警模块(蜂鸣器)
  • 按键控制模块(独立按键)
        由于笔者觉得时钟模块没什么必要性,就没再加DS1302上去了。
三.PCB绘制
PCB推荐使用嘉立创专业版绘制,对于初学者来说简单易上手,而且这种DIY的小玩意绘制的PCB大小控制在10*10以内还可以免费打样。
        嘉立创很方便的一点是可以使用它内部自带的在线库,省去了自己画封装画元件的步骤,非常简单,但是注意要辨别这里的元件封装的正确性,因为有些元件封装是用户贡献的,所以有些地方不一定正确,各位读者如果是小白的话一定要注意辨别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

四.核心代码
以下只对部分核心代码做展示。

Task.c

#include "Task.h"

uint8_t Prime_Mode = 0;
uint8_t Start_Mode = 0;
uint8_t Threshold_Mode = 0;//温度调节模式
bool isCollecting = false;

int Humidity = 0,Temperature = 0;
float Dust_Concentration = 0;
uint8_t TemperatureMax = 30;
uint8_t TemperatureMin = 10;

uint8_t DataRead_Count = 0;//数据采集计次
uint8_t Blink_Count = 0;//闪烁
uint16_t Timer_2000ms = 0;//数据采集间隔
uint16_t Timer_Blink = 0;//

void Task_Test(void)
{
        //LCD_Test();
        //Key_Test();
}

void Device_Init(void)
{
        LCD_Init();
        Buzzer_Init();
        DHT11_Init();
        GP2Y10_Init();
        Key_Init();
}

void Task_Key(void)
{
        uint8_t Key_Number = Key_Scan();

        if(Prime_Mode == 2)
        {
                if(Key_Number == 1)
                {
                        LCD_Clear();
                        Start_Mode = 1;
                        Prime_Mode = 0;
                        isCollecting = false;
                }
        }
        else
        {
                if(Key_Number == 1)
                {
                        LCD_Clear();
                        Start_Mode ^= 1;
                        Prime_Mode = 0;
                        isCollecting = false;
                }
        }

        if(Prime_Mode == 2)
        {
                if(Key_Number == 2)
                {
                        LCD_Clear();
                        Threshold_Mode ^= 1;
                }

        }
        else
        {
                if(Key_Number == 2)
                {
                        LCD_Clear();
                        Prime_Mode = 1;
                        isCollecting = false;
                }
        }

        //设置报警阈值
        if(Key_Number == 3)
        {
                LCD_Clear();
                Prime_Mode = 2;
                isCollecting = false;

                if(Threshold_Mode == 0)//高温阈值++
                {
                        ++TemperatureMax;
                }
                if(Threshold_Mode == 1)//低温阈值++
                {
                        ++TemperatureMin;
                }
        }
        if(Key_Number == 4)
        {
                LCD_Clear();
                Prime_Mode = 2;
                isCollecting = false;

                if(Threshold_Mode == 0)//高温阈值++
                {
                        --TemperatureMax;
                }
                if(Threshold_Mode == 1)//低温阈值++
                {
                        --TemperatureMin;
                }
        }
}

void filter_and_smooth(float *data, int size, float *smoothed_data) {
    // 滤除0
    int count = 0;
    for (int i = 0; i < size; i++) {
        if (data[i] != 0) {
            smoothed_data[count++] = data[i];
        }
    }

    // 平滑曲线
    for (int i = 0; i < count - 2; i++) {
        smoothed_data[i] = (smoothed_data[i] + smoothed_data[i + 1] + smoothed_data[i + 2]) / 3.0;
    }
}

void Task_DataCollect(void)
{
        //DHT11_Read(&Humidity,&Temperature);
        if ( DHT11_Read(&Humidity,&Temperature) !=0 )
        {
                DHT11_Init();
        }
        Dust_Concentration = Get_PM25_Average_Data();//采集粉尘浓度数据
//        printf("Humidity:%d\n",Humidity);
//        printf("Temperature:%d\n",Temperature);
//        printf("PM2.5:%f\n",Dust_Concentration);
        printf("%f\n",Dust_Concentration/10);
}

void Task_Alarm(void)
{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Max ||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Min)
        {
                Buzzer_Control(ON);
                mdelay(20);
                Buzzer_Control(OFF);
                mdelay(20);
        }
}

void Task_OLED(void)
{
        switch(Prime_Mode)
        {
                case 0:
                {
                        //控制启动关机
                        if(Start_Mode == 1)//开机
                        {
                                LCD_PrintString(0,0,"Welcome to:");
                                LCD_PrintString(5,2,"System");
                        }
                        else//关机
                                LCD_Clear();
                        break;
                }
                case 1://温湿度,PM2.5浓度
                {
                        if(Start_Mode == 1)
                        {
                                if(!isCollecting)
                                {
                                        LCD_PrintString(2,3,"Collecting...");
                                        mdelay(3000);
                                        LCD_Clear();
                                        isCollecting = true;
                                }
                                LCD_PrintString(0,0,"Data=>");
                                LCD_PrintString(0,2,"Humidity:");
                                LCD_PrintSignedVal(9, 2, Humidity);
                                LCD_PrintString(0,4,"Temperature:");
                                LCD_PrintSignedVal(12, 4, Temperature);
                                LCD_PrintString(0,6,"PM2.5:");
                                LCD_PrintSignedVal(6, 6, (int)Dust_Concentration);
                        }
                        break;
                }
                case 2://设置报警阈值
                {
                        if(Start_Mode == 1)
                        {
                                LCD_PrintString(0,2,"High:");

                                LCD_PrintString(0,4,"Low:");

                                if(Threshold_Mode == 0)
                                {
                                        if(Blink_Count == 0)
                                                LCD_PrintSignedVal(6, 2, TemperatureMax);
                                        else
                                                LCD_PrintString(6,2,"     ");
                                        LCD_PrintSignedVal(6, 4, TemperatureMin);
                                }
                                if(Threshold_Mode == 1)
                                {
                                        LCD_PrintSignedVal(6, 2, TemperatureMax);
                                        if(Blink_Count == 0)
                                                LCD_PrintSignedVal(6, 4, TemperatureMin);
                                        else
                                                LCD_PrintString(6,4,"     ");
                                }
                        }
                        break;
                }
//                case 3://出行建议
//                {
//                        if(Start_Mode == 1)
//                        {
//                                if(Humidity > HUM_MAX)
//                                        LCD_PrintString(0,0,"The humidity is too high!!!");
//                                else if(Humidity < HUM_MIN)
//                                        LCD_PrintString(0,0,"The humidity is too low!!!");
//                        }
//                        break;
//                }
        }
}

void Task_Prime(void)
{
        Task_Key();
        if(DataRead_Count == 1)
        {
                Task_DataCollect();
                DataRead_Count = 0;
        }
        Task_Alarm();
        Task_OLED();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 TIM2)
        {
                ++Timer_2000ms;
                ++Timer_Blink;
                if(Timer_2000ms >= 2000)
                {
                        DataRead_Count++;
                        Timer_2000ms = 0;
                }
                if(Timer_Blink >= 650)
                {
                        Blink_Count ^= 1;
                        Timer_Blink = 0;
                }
        }
}

五.最终效果

六.总结
通过本项目的实践,不仅实现了基础功能监测,还为未来更复杂的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望读者通过该项目,也能够掌握模块化开发的思路,逐步进阶!

原理图pcb: 无
仿真: 无
项目源码如下:

网友A(2024-12-20):
厉害啊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