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一下助焊膏,还有贴片用的锡膏

楼主(2024-12-16):
过去用过一款BURNLEY的助焊膏,很好用。现在买到的效果却很差,应该是假的,请坛友推荐一款好用的助焊膏,
还有自己平时少量贴片PCB,用的锡膏也不满意,哪位坛友知道有好用的锡膏,也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 305无铅含银锡膏(Sn96.5Ag3.0Cu0.5) 手机电脑等大厂都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 305无铅含银锡膏(Sn96.5Ag3.0Cu0.5) 手机电脑等大厂都在用。

一般情况下,用普通63的的锡膏就可以了,无铅的比较贵,熔点也高

楼主:
谢谢,我用普通的63锡膏就行,市场上品牌众多,我用量又少,不知道那个品牌好一些,有用过的坛友推荐一下,谢谢。
助焊膏有好用的也请推荐一下,后来买了几种,效果都比原先的差很多,那个品牌效果好,也请推荐一下。

网友A:
锡膏需冷藏保存且在保质期内用完,回温、稀释剂比例有问题或受潮、回流焊温度不准确、钢网厚度不合适、锡膏厚度不均匀都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C:
不建议使用锡膏,不用洗板水会很难清理干净,容易导致相邻引脚弱导电。
锡线拖焊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使用锡膏,不用洗板水会很难清理干净,容易导致相邻引脚弱导电。
锡线拖焊即可。

大厂都是用干冰代替洗板水的,洗板水可能有腐蚀性。

网友:
谢谢,我用普通的63锡膏就行,市场上品牌众多,我用量又少,不知道那个品牌好一些,有用过的坛友推荐一下, ...
某一个宝id=17434624522
我用的这家的,还好吧,不用冷藏,盖子拧紧,放半年没问题。

楼主:
谢谢,我来看一下